[Phison] 联想120GB/主控PS3111-S11短接点找不到

楼主(2025-06-06):
联想120G掉盘主控PS3111短接点找不到,开卡软件可以直接识别到120G,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短接点,谢谢

网友A:
图中两个圆点试下

网友B:
可以用Phison S11 unlock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hison S11 unlocker

ps3111可以直接开 为啥要用这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两个圆点试下

不行,短接直接不认盘了

楼主:
你了教程我也看了就是短接找不到

网友C:
都识别出来了先清空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识别出来了先清空看看呗

能给个清空教程吗

网友:
磁盘管理认20mb吗

网友D:
能认盘直接开,不用短接。
短接只也是认盘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认盘直接开,不用短接。
短接只也是认盘用的

他这个掉固件的状态认盘是不能直接开的

楼主:
直接显示119GB未初始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显示119GB未初始化

没短接好吧
另外你用的什么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短接好吧
另外你用的什么桥接

1153,578都用了

网友(2025-08-14):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认盘直接开,不用短接。
短接只也是认盘用的

对对对,作为小白的我也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