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RD6012P、RK6006测试

楼主(2025-06-06):
测试两款实验用电源,睿登RD6012P和RK6006
买的都是整机,很好用,精度高,稳定
小电流恒流也没有问题(用过其他品牌的电源,小电流恒流驱动LED不稳定,会自激抖动,LED闪烁)

如图所示:

使用RIGOL DM3068六位半台式万用表测试空载电压
(并联330nF电容和33K电阻,负载很小,最大电流不到2mA,近似为空载电压)
结果如下:

RD6012P演示视频:

RK6006演示视频:

RD6012P连接上位机更新固件:

RD6012P更新固件后连接上位机:

RK6006连接上位机更新固件:

RK6006更新固件后连接上位机:

RD6012P通过WiFi连接手机:
设置为WiFi通信

重启,手机APP配网,连接WiFi

连接成功

RK6006通过蓝牙连接手机:
设置为蓝牙通信

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后会在APP中显示

注意:
WiFi连接需要使用位置权限
蓝牙连接需要使用附近设备权限

如APP出现各种异常
(如扫描不到设备或网络、连不上、按钮点不了等)
先检查权限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
这玩意就是贵。

网友:
买过5005和5020,5005买回来不久就出现电流误差偏大的问题,好像是偏差约170ma,也不知道怎么调整,一直凑合用到现在。

网友:
看来RD6012P真的强,20V内基本就一毫伏误差这样。话说不应该接电容和电阻的,直接测,看最后几位跳动变化。

网友:
开关电源的都有较大的输出电容  电容放电是不受控的  调好电压再接负载容易冲击负载  所以需要恒流供电的电器需小心

网友:
买这个不如淘个二手固纬gpd-3303S??才6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