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好几个笔记本硬盘有什么低成本组合在一起的方案?

楼主:
如题,手里有五六个替换下来的笔记本硬盘大多是500G的,还有1T的,有的装到移动硬盘盒理了,有的就那么放着,想找里面的资料就拆换到硬盘盒里,费劲,扔了可惜,用着不便 买个NAS盒的话不便宜,有这硬盘盒的钱,不如把这些硬盘都扔了,换个大容量的硬盘了,有啥低成本的方法把这些玩艺弄到一起用起来方便使用?买几个USB3.0的带电源输入的易驱线,然后接到一个USB集线器上是否可行?

网友:
小黄鱼 能卖一点是一点

想留着用的画搞个亚克力架子摞一起 使用不频繁的话也OK

网友:
Jbod组合是有风险的,一块坏数据全丢,除非你做RAID

网友:
确实,都卖掉,换的银子可以买一个大容量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卖掉回血好,不知不觉家里就放了好几个,确实没啥用

网友:
挂积分商城吧...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网友:
ams1166+9210这个是六口
jm575+jms580这个是五口

网友:
买易驱线或者sata扩展卡,接电脑里,,要架子淘宝有亚历克架子。。固定到电脑里。

网友:
买一个大硬盘 小的都做移动硬盘。

网友:
上架积分商城造福坛友可好

网友:
多买几个硬盘盒,咸鱼斐讯H1硬盘盒不贵,速度还老快了

网友:
清理回血,换个大的装硬盘盒子用

网友:
买个多口的服务器一体主板,重点多口,再加上串接线可以做到N+个硬盘组网    例如1900的CPU主板套,主板上少说也有10多个接口,还可以再加上扩展接口

网友A:
回血最好,旧硬盘寿命在那呢
需要空间买个新的大硬盘空间大还省电
不过有个缺点想过没?
就是大硬盘坏了,就一锅端了
所以根据你的需要吧。

网友:
留2个备用其余实在用不上就出了。

网友:
有存储需求的,有几块钱的那种硬盘盒,买几个

网友:
移动硬盘盒当随身碟用也可以

网友:
用作nas试试

楼主:
NAS设备太贵,主要是用不上,N年前买过一个插网线的网络硬盘,里面现在是个2T的大盘,也闲着呢,以前玩AV与音响,里面存的歌曲与电影,现在电影直接在线看了,音乐只听汽水音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血最好,旧硬盘寿命在那呢
需要空间买个新的大硬盘空间大还省电
不过有个缺点想过没?

卖不上钱,一但遇到跳刺的买家还要打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