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跑rdt疑问?

楼主(2025-06-06):
坛里少数人说46xt不能跑rdt,能开卡成功那绝大概率是能跑rdt的。
46xt配l95b我用的O0609a版本跑rdt成功,高版本就没跑了懒得试了。

46xt配15158,46xt配1efk,用O0609复制参数进去跑rdt失败。用q0405a和q0927a跑rdt ecc设8都能跑成功,但是erase,program,read都只能选0才能跑rdt成功,如果选255,那ecc设20都跑不过去,这咋回事哦?

网友A:
看一下说明就知道,  rdt设置那里0表示忽略, 只要总的坏块数小于缺陷表容量都可以开卡成功

网友B:
那个设置是坏块数超过了之后就会失败 0代表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设置是坏块数超过了之后就会失败 0代表忽略

我这东芝闪迪颗粒品质应该没问题,问题是设255,ecc设20跑rdt失败,跑了几次都这样。
镁光l95b设255,ecc设10跑rdt成功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说明就知道,  rdt设置那里0表示忽略, 只要总的坏块数小于缺陷表容量都可以开卡成功 ...

我这东芝闪迪颗粒品质应该没问题,不涨c3,15158和nw653用了几年在我印象里从没涨过1个c3,1efk买了没多久也没涨过c3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失误了,选255能跑成功。
Serial Number:            AA000000000000001032
RDT Result:               RDT PASS.
Error Code:               0x00
Execution Time:           00:49:39
Execution Loop:           1
Total Fail Count:         230
Read Fail Count:          2
Erase Fail Count:         228
Program Fail Count:       0
Pretest (Original) Fails: 50 (0)
Max Temperature:          68
-----------------------------------------------------------------------------------------------------------------------------------------
Reference:                         0-do RDT to all blocks
Temperature Threshold:             0
ECC Threshold:                     8
Erase Fail Threshold:              255
Program Fail Threshold:            255
Read Fail Threshold:               255
Total Fail Count Threshold:        0
Waiting Time Before Read:          0
RDT Loop Base Setting:             1
Test Pattern:                      Using Random Pattern
-----------------------------------------------------------------------------------------------------------------------------------------
Bad block Number:
        [CE0]  [CE1]  [CE2]  [CE3]  [CE4]  [CE5]  [CE6]  [CE7]
[CH0]  0x010  0x011  0x026  0x012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1]  0x00E  0x015  0x00C  0x00D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2]  0x00D  0x01C  0x017  0x008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CH3]  0x015  0x01F  0x016  0x00F  0x000  0x000  0x000  0x000

楼主:
ecc设8,  Total Fail Count增加了2,硬盘软件a3增加了一个弱化块

楼主:
46xt配1efk这u盘跑rdt温度不高,跑rdt功耗也不高还没2瓦,待机功耗将近0.7瓦。全盘写入速度300兆每秒功耗也才2.2到2.3瓦。比2246en功耗低多了,46xt配15158功耗也是一样的。

楼主:
46xt配15158,rdt参数设255,还是跑失败,换了几个版本都失败。选0跑过去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失误了,选255能跑成功。
Serial Number:            AA000000000000001032
RDT Result:   ...

结果中的PretestFail 50(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中的PretestFail 50(0)是什么意思

原始坏块。

网友C:
那你229+50  跟你右边CE里面的坏块总数对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229+50  跟你右边CE里面的坏块总数对不上啊

228就是原始坏块,对应等于硬盘软件a3项原始坏块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8就是原始坏块,对应等于硬盘软件a3项原始坏块50

228+1 应该是本次跑出来的坏块吧,因为你跑的时候选的是0项,跑所有块,我跑的时候选1,忽略原始坏块,就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8+1 应该是本次跑出来的坏块吧,因为你跑的时候选的是0项,跑所有块,我跑的时候选1,忽略原始坏块,就 ...

我图中rdt跑出来的弱化块块数是2个,对应硬盘smart a3项新增一个弱化块,计数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