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花一分钱修好万和8L燃气热水器熄火故障

楼主(2025-06-06):
故障现象:燃气热水器开机点火正常亦有热水输出,但不一会就熄火停机。这种现象若供水、燃气、排烟管压力均正常,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感应针的问题了。上图:

打开热水器外壳可见燃烧室。

打开燃烧室上的小盖板可见火排。

火排的边上有点火针和感应针。

拆下感应针可见上面有些脏污和氧化物。

用刀片刮去上面的脏污和氧化物再用餐巾纸擦拭干净后装回原位。

装好外壳后点火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谢谢观赏!

网友:
这种老式的热水器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用砂纸打磨一下就能解决

网友A:
家里的万和的冷凝款热水器刚8年,燃气公司年检的时候就建议报废了。说到安全年限了机器上确实也是那么写的。按这个标准算,你这个算严重安全隐患了,超期严重

网友:
这玩艺就怕水碱大

网友:
跟我的万家乐外观布局一样

网友:
用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万和的冷凝款热水器刚8年,燃气公司年检的时候就建议报废了。说到安全年限了机器上确实也是那 ...

一直奇怪这种燃气用具的报废安全年限依据是啥。是点火装置还是里面的管路有寿命呢?点火装置可以维修,难道是金属管路用寿命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万和的冷凝款热水器刚8年,燃气公司年检的时候就建议报废了。说到安全年限了机器上确实也是那 ...

对于爱折腾的坛友们来说,哪里坏修(换)哪里,可以说寿命无极限

网友B:
的报废安全年限依据是啥

网友:
我理解水管有水垢,水箱燃烧室氧化。热效率不高

网友:
修修补补又几年

网友:
现在使用管道天然气,煤气公司也是说热水器多少年要强制报废

网友:
该换个新的了一辈子用不了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报废安全年限依据是啥

国家标准都是厂家们凑一起合计出来的,安全年限估计是按最低端的产品来计算的,这样定出的年限才能让所有产品过关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燃气热水器开机点火正常亦有热水输出,但不一会就熄火停机,若供水、燃气、排烟管压力均正常,解决办法:清洁感应针。

网友:
上月底林内16L小蛮腰1998我没有珍惜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政府为百姓全安及工厂着想,就象摩托车,不管多少线买的,10年强制保险,不过部份热水器热交换器改用铝管用不6年穿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