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买的电瓶车充电偶尔不转灯,这算是啥特性吗?

楼主(2025-06-06):
前阵子刚换的车,爱玛的,充电器是原装的新国标那种4孔的,用了一个月左右偶尔总是有充电的时候不转灯或者转一下红灯马上又变绿灯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充电器断下电再通电才行,特别是电用的不是太多去充电的话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出现,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症状的朋友?

网友A:
应该正常,不缺电充,一充就有电池过充保护,转绿灯了。要有问题也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你说的不转灯指是的一直充电,那是充电器有故障。如果是不充电,那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在电瓶电足的情况下,充电器充电电流很小,从保护电瓶寿命出发,程序设计上认为没有必要充电,故一充电就转绿灯。至于是4脚还是3脚,跟这个问题不相关。新国标充电器多出来的一脚是用于保证充电器与电瓶相匹配的,没有其它作用。

网友C:
铅酸电池如果充电不转灯,拔下来再插变绿灯,是电池老化,看外观一般都起鼓的。
楼主这个情况不明,不好判断

网友:
我也碰到过新电池偶尔不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如果充电不转灯,拔下来再插变绿灯,是电池老化,看外观一般都起鼓的。
楼主这个情况不明,不好判 ...

新车啊,肯定新电池啊,原厂的,续航也正常,基本不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说的不转灯指是的一直充电,那是充电器有故障。如果是不充电,那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在电瓶电足的情况 ...

冲的时候电池用了起码一半了,应该不是保护寿命啥的问题,迷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正常,不缺电充,一充就有电池过充保护,转绿灯了。要有问题也是电池有问题。 ...

用了一半冲也这样,电池是新的原厂电,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半冲也这样,电池是新的原厂电,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吧

那就复杂了,找厂家问问或直接售后说有问题,看厂家怎么说。

网友:
换个充电器。有隐患故障充电器有可能一次不转灯就把电池充报废了了,换充电器比电池坏了换电池廉价几倍。

网友:
夏天充电,买个定时插座吧,我是什么充电器都不信了

网友:
会不会新买的车给安的电池不是新的?

网友:
测一下几个电池的内阻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去当地售后换充电器。你这新车肯定不要钱。时间久了电池会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的时候电池用了起码一半了,应该不是保护寿命啥的问题,迷惑中

已经充了一半,那测量一下电压到底是多少,然后再决定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如果虽然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电压已经达到上限,那就是电池的问题,否则就是充电器的问题。最好能引出正负极来,在刚停止充电的时候测量。不知有没有新国标一转二的取电插头,淘宝上看一下,有的话不妨买一个。

网友:
充电器四孔的?没见过。。。你是说电池偶尔充不上电?确定不是没插好或接触不良的问题,那就是充电器问题,识别不了电池电压所以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