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维修改造CEM DT-870Y热成像疫情特别版!

楼主(2025-06-06):
在二手平台买了个坏的cem牌DT-870Y热成像,国产的,拆解、维修、并改造!由于一开始并没有想着发帖,所以很多照片是后来补拍的,很乱,大家见谅!
原始故障是不开机!别人已拆开过,电池漏液,并且主控板有维修痕迹!
帖子分为 外观部分、拆解部分、维修改造部分。多图预警,可搜索关键字自行跳转观看!

外观部分:首先是整体
这张图片是网上找的。。

顶部只有一个落后的老充电口和充电红灯指示,贴纸上面还标识了蓝牙,此机型可以提供蓝牙实时共享画面和保存截图。

屏幕面,当然了这是修好后的照片。照片里面是机子储存的别人拍的照片,看日期和口罩,想必这机子当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面,下面的是热成像镜头,分辨率80x80,上面的如果是DT-870普通版不带y的型号,是一颗白光补光灯,工作中环境照明不一定很好,有补光灯方便很多。如果是带y的疫情特别版,那就是一颗蜂鸣器!超过设定温度会响!

拆解部分:
外壳打开!下方是电池,当然了这个白色的外壳是我改造的,原装电池为18500。原装电池外壳要短许多

这边是一块扳机及记忆电池小板。电池应该是维持时间用。

另一边,是镜头板和主控板,屏幕藏在下面

拆下固定螺丝,整个核心组件可以直接拿出来,方便维修

继续分解,这是镜头板

这排线可得小心

继续拆,这里可以看到镜头,角度21度

继续拆,这是挡片机构,此机型采用挡片来“归零校准”。使用过程中时不时会听到挡片动作的哒哒声。

传感器!下方是蜂鸣器。

镜头板背面。镜头组件拆解完毕

接下来是主板,主控是gd32。

背面这里有一蓝牙模块

接下来是屏幕,

按键按钮

扳机和记忆电池板

维修改造部分:
各部件均有电池漏液、进泥水、功能失效问题。
先从主板开始,如果主板救不回来,那其他也没必要折腾了
直接插充电器,主板上充电红灯亮,按开机键无反应,从电池插座处接上电也是一样。检查过程不可三言两语解释清楚,无图纸维修,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于查到是一处母线大过孔腐蚀,导致供电电压低。
直接从原过孔处穿线修复,这里居然忘记拍照了,汗。。。此主板是三层或以上的板,幸好这里中间层没有其余支路。
上电,还是一样故障!继续检查!各个芯片图纸都翻遍了,幸好是国产机,板上大部分元器件都有自己的图纸!
最终锁定是此开关机芯片损坏!条件都满足!就是没有使能输出!丝印为lbkp!

上网一查,这芯片得20多rmb一颗!这不是要了老命,用几毛钱一颗的开关机芯片代替!
到货!新的芯片是1489-EBD7,丝印33816,功能上少了int输出和kill,不碍事!看看这尺寸!由于引脚功能不同,还得飞线!

先固定好一脚,

然后将其余的飞好,最好是点上绿油防止松动!

将其余的小问题弄好,接上屏幕测试,已可以开机!
扳机不太灵,拆开看看,里面就是一个锅仔片!把氧化刮一刮行了!

接下来是电池,原装的电池漏液严重,这电池小板也惨不忍睹!

清洗,检查断了三个引脚,其中两个是用不上的,不管了,还有一个引脚重新飞线。一个电阻开路,换掉。接上电池,充电激活,测试ok有输出!

电池仓,原装电池是18500,我手上只有18650,干脆打印一个长一点的电池仓,原件画图,严丝合缝

全部清洗组装好测试,没问题!

完!

网友:
好手艺,如果到我手上,肯定是修不好了。捡漏也都是要有实力的。

网友:
这技术牛B,算是把这热成像给研究透了

网友A:
我这里还有个电子管的热成像,要不要研究一下,无挡片电子管热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还有个电子管的热成像,要不要研究一下,无挡片电子管热成像。

还有这样的东东!没了解过

网友:
高手,能替换开关机芯片!我的话,肯定就买一颗换了!  哭

楼主:
后续又重新规划了电池位置,减短电池仓长度,加了一个端盖。这下好看、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