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次级线径如何选择好。

楼主(2025-06-06):
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次级线径如何选择好。在能装进的情况下是不是越粗越好?

网友:
在能装进的情况下是越粗越好

网友:
3圈的情况下,越粗越好

网友:
当然粗了好,看本事了

网友:
越大越好  能装200平方就不要装100平方  4-5圈电压也不会太低  内阻也很低

网友:
建议搞电容的,微波炉变压器都说一个的功率不够,对电网冲击也大。

网友:
我还有一个破微波炉在哪里吃灰

网友:
只要能塞下 越粗越好

网友A:
我也是从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接换成了电容点焊机,变压器的只能点焊0.15镀镍钢片,电容的至少能点0.2镀镍钢片,纯镍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从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接换成了电容点焊机,变压器的只能点焊0.15镀镍钢片,电容的至少能点0.2镀镍钢片 ...

你用什么电容?多大的?几个?

网友:
3-4圈,越大越好

网友:
经济允许,能塞进去,越粗越好。保底建议20平软铜线,有条件的25-35平,35以上就浪费钱了

网友(2025-07-14):
    副边线径*副边匝数=原边线径*原边匝数,这是单位用铜量做出最低阻抗变压器的最优解,实际上正常变压器都是这样做的,副边适当比这个计算值取大些,对总阻抗的减少有点作用,但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