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了助焊剂,还有必要使用松香么?

楼主:
助焊剂里面是否都有松香,所以没有必要使用松香?

各位现在都是怎么用松香的?是同时用松香+助焊剂?还是从来不用松香?

网友A:
看被焊件大小,小的可以不用,大的还是要用

网友:
松香很便宜的,买一个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被焊件大小,小的可以不用,大的还是要用

小为何可以不用

网友B:
阁下为何如此多的问题?而且回复之后又会产生更多问题,似乎不为解决问题,只为问题而问,何故?

网友:
又不贵,用吧

网友C:
助焊剂时间久了会吸灰和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助焊剂时间久了会吸灰和腐蚀

用助焊剂的焊点容易被腐蚀么?

网友:
焊不锈钢时,只能用专用助焊剂,用松香不管用,

焊铜随便用一样就行,

如果是修手机还是用助焊剂吧,或者把松香做成液体助焊剂,

网友:
有助焊剂,一般不使用松香。

网友:
松香和助焊剂一起下,反正又不判死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阁下为何如此多的问题?而且回复之后又会产生更多问题,似乎不为解决问题,只为问题而问,何故? ...

这是不是论坛自家放出的爬贴机器人。全是TM无聊傻蛋贴子。。。。

网友:
看个人习惯和情况吧

网友:
强电部分用松香,而且用不着清理。

网友:
以前焊贴片元件喜欢用松香酒精溶液,现在觉得助焊剂效果更好一些。
电线接头、插接件管脚上锡则是用松香。

网友:
松香的清洁作用比一般助焊剂(不是那种酸性的)强;
松香温度高了后会有黑色的渣渣。

网友:
我用凡士林加松香自制的助焊剂好用

网友:
从来不用松香,只用助焊剂

网友:
自从用了助焊膏之后,再也不用松香了!

网友:
烙铁架里面随时都要放一坨松香,清洁烙铁和不需要助焊剂的地方必须要的,助焊剂是单独用的,需要助焊剂的地方你就把它拿出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