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摄像头夜视效果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CMOS质量不过关么?

楼主(2025-06-06):
夜视效果差,有哪些相关参数

是不是有Lux之类的参数

同样的像素,为何有的Lux可以做的很低,另一些Lux就偏高呢

是掺杂工艺没跟上?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原来方案多少钱一套,现在多少钱一套,排除工业化的规模成本降低,肯定是设计和用料有区别了

网友A:
分辨率和灵敏度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和灵敏度的问题吧

CMOS灵敏度和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B:
这个与镜头有直接关系

看看铭牌上的参数,有些可能没有写
海康大多都有写的
什么黑光F0.9
说的就是通光孔大小
通常约定俗成把人眼看做F1.0
上面的F0.9比人眼还亮,意思是人眼看不清的,它能看清
需要注意的是,F值越小,孔径越大,单位时间内通过的光线越多
另外,F进制是1.4
例如F1.0的下一档是F1.4
例如,在iso感光度固定为100,  f1.0一秒钟进入的光线比f1.4一秒钟进入的光线多一倍
所以,你要看参数,F值多大,如果你非常在意夜间成像,可以尝试咸鱼上买个F0.9的镜头换上
20块搞定
注意焦距是否合适即可

通常几十块百来块的光圈在F2.0以下,海康高端的,晚上都是彩色的那种,基本都是f1.0甚至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与镜头有直接关系

看看铭牌上的参数,有些可能没有写

镜头只是一块玻璃,和感光关系不大?

有些黑光摄像头,肉眼看不清,摄像头可以拍的比较清楚,是不是感光敏感外加算法修正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与镜头有直接关系

看看铭牌上的参数,有些可能没有写

F2.0镜头可以换成F1.0么

镜头可以直接装上么?如果底座不匹配是否没法搞?

网友:
原因就是钱有没有到位,既要又要的事情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镜头只是一块玻璃,和感光关系不大?

有些黑光摄像头,肉眼看不清,摄像头可以拍的比较清楚,是不是感光 ...

监控类传感器大多是同一块底子,这样可以做到量大价格便宜
不可能像手机摄像头模块一样,各家都定制,你没有这么多钱去定制
算法各家都可以自定义,就算你再逆天,光圈是物理值,算法就只是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F2.0镜头可以换成F1.0么

镜头可以直接装上么?如果底座不匹配是否没法搞?

大多数监控的镜头接口都是一样的,要才看看,买镜头时问下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类传感器大多是同一块底子,这样可以做到量大价格便宜
不可能像手机摄像头模块一样,各家都定制,你没有 ...

黑光摄像头,主要时光圈大,进光量比较多么?

网友C:
CMOS的特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的特点吧!!!

哪种CMOS需要的Lux低?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要效果好成本自然上去。

网友:
这个软、硬件方面都可能有关,硬件相同,软件优化不到位也就出现问题。

网友:
技术原因造成的,CMOS的淘汰的那种,所以便宜

网友:
是不是软件算法也有关?

网友:
跟分辨率、灵敏度、算法有关

网友:
原因可能是价格便宜。

网友:
价格不到位 那就是 参数和实际 肯定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