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大神们关于led点阵屏的问题

楼主(2025-06-06):
本人十多年前玩过很多led点阵屏,有单色的全彩的都玩过,那时候芯片基本上都是类似于74hc138+74hc595的这种方案,即使不是这两种芯片,但驱动原理都差不多,所以单片机驱动程序都能兼容,所以那时候驱动各种led屏毫无压力。中间有好多年不玩单片机了,然后今年又玩起单片机了,还在网上买了两块全彩led点阵模组,一个分辨率是160*80,扫描方式40扫,行译码芯片是sm5368pf,行数据芯片是sm16380sh,另一个分辨率172*86,43扫,行译码芯片是dp32020b,行数据芯片是dp3364s,试着用51单片机驱动点亮,但都失败了,网上也找不到这几个芯片的详细资料,能找到的资料就是芯片的功能说明和引脚图啥的,太失败了,以前驱动led屏基本都是信手拈来,但是最近这些年是不是有什么新技术出现,导致用以前的程序思维不管用了?所以想请教大佬们,有没有谁玩过这些芯片方案的点阵屏?能不能提供一些基础的例程参考一下或者提供一下驱动程序的思路?感谢大家。

网友:
当年很好玩的东西

网友A:
这时候第一反应,Arduino 库走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第一反应,Arduino 库走起来

试了,arduino库里也没有这种高刷芯片点阵屏的库

网友B:
上fpga、c51点不了

网友:
这是 DP3364S的芯片手册  附件下载需要币 你可以直接德普微官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fpga、c51点不了

我也觉得是,单片机速度好像不够

网友:
我用TW32f003驱动过好几个不同芯片方案的led屏,都成功了,不过分辨率最高的页只有12864,其他还有6464,1632,3264等,做成音乐频谱的刷新率都能接受。感受是,那些芯片的电平操作都是类似的,管脚排列也都一样,无外乎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有效,以及使能时的高低电平,多试几次,一个个芯片测试通过,用万用表测试每种芯片的输入输出电平是否在正确状态。搞定后每一种芯片的工作状态后,全屏显示成功就不远了,注意供电电流要足。
l另外说一下,那个sm16380sh芯片我的一块屏上就是这个,后来发现全是坏的,我用类似芯片直接替换后好了,这事折腾我一段时间,也就有了上面所说的经验和建议。

网友:
先不要考虑单片机速度够不够的问题,那只会影响刷新率,不会影响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