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t硬盘放移动硬盘盒,声音巨大,嗡嗡嗡响个不停,怎么办?

楼主:
硬盘的动静太大了

这是发生共振了吗

这么嗡嗡嗡,是不是很伤磁头

要怎么搞比较好呢,读写个数据,把盘搞坏了,那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网友:
安心用,所有的机械硬盘都这样,只要不是磕碰到,就不会坏,我一般都是拆下来垫个塑料泡沫,

网友:
我的12T企业盘读写的时候炒豆子声其他的噪音都盖不住

网友:
用过20T的企业盘启动时也是响的很

网友:
一般机械盘都是没什么声音的,但我买到过一个希捷的1T蓝盘,通电后整个机箱就发出嗡嗡共鸣声,没错就是硬盘震动发出来的,用了半年受不了了拆了换了一个!

估计是盘片瑕疵重心有偏差,通电后7200转下离心力变大就开始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