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飞利浦 327E8FJSW/93奇葩背光六线灯条?

楼主(2025-06-06):
飞利浦 327E8FJSW/93奇葩背光六线灯条,有谁知六线灯条的接口是如何,与电源板上的控制是如何的

飞利浦 327E8FJSW/93奇葩的故障?飞利浦 327E8FJSW/93奇葩的故障?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飞利浦显示器327E8F三分之二暗三分之一亮故障 飞利浦显示器327E8F三分之二暗三分之一亮故障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座极细,很难测,看来是换灯珠才能保原样

万用表能接个夹子,夹子上夹个探针,我用的是普通的家用缝衣针

楼主:
自已顶已下

网友:
灯条灯组坏了,折腾电路没用

网友:
对照电路看看,一般亮度不均匀的大多是灯条问题。

网友:
power板背面图片拍下。

网友:
看你图片左右明暗明显,单插左右明显的变亮,说明背光灯没有问题。问题在背光电路。

网友:
右边线明显比左边线亮的灯珠少啊。。。。。。

网友A:
拆下的灯条用可调电源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看一看灯珠是并联还是串联。在这用万用表测试一下6条线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的灯条用可调电源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看一看灯珠是并联还是串联。在这用万用表测试一下6条线的电压 ...

插座极细,很难测,看来是换灯珠才能保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能接个夹子,夹子上夹个探针,我用的是普通的家用缝衣针

谢谢了,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试一下

谢谢,用一条左灯条测出37.78V,1黑,4红,全插电压下跌,单右也电压测不了

网友:
老实承认俺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的灯条用可调电源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看一看灯珠是并联还是串联。在这用万用表测试一下6条线的电压 ...

已解决,是灯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能接个夹子,夹子上夹个探针,我用的是普通的家用缝衣针

是灯条问题这80家元没法送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灯条问题这80家元没法送出?

我收到了,系统已经发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