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容为什么容量会变小

楼主(2025-06-07):
内部会有什么物理化学上的改变吗。
      一个吊扇,从不好启动慢慢到最后罢工,拆下电容测量,标称2u电容,容量很小了。在旧元件箱里找到一个标称3u,实测2.1u的换上,吊扇修复。
    这种电容内部应是卷起来的两条锡膜纸,中间加绝缘纸隔离制造的吧,内部物理状态应很难改变,为什么用着一段时间就会段减少容量了呢。谁解释一下。

网友A:
因为会击穿绝缘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会击穿绝缘膜

击穿应是短路,不是容量减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击穿应是短路,不是容量减小吧。

击穿融化然后自愈,次数多了,容量就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击穿应是短路,不是容量减小吧。

这是自愈性电容击穿短路发热镀膜蒸发恢复绝缘

网友:
例如绝缘膜老化导致绝缘性能下降,因温度、外力等原因造成绝缘膜变形等。

网友B:
这是CBB电容的特性,90年代基础的科普技术栏目会一再强调这个特性。

就是CBB会“自愈”:由于极板是蒸镀在CBB薄膜上的,一旦击穿,薄膜会融化收缩卷边,反而增强了绝缘然后就绝缘更好了,不在击穿了。

只是极板面积减少了;当然的容量就减小了。

网友C:
相信如果舍得花钱也可以研发出超长寿命的电容就是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这玩意儿真是容易坏,家用电器它的故障机率最多

网友:
把拆下来的电容拆开看看?

网友:
前天一台美的的风扇转速慢由于在外面没有万用表测量电容,在旧的风扇上拆一个电容并上,风扇恢复了转速故障消除。

网友:
铝膜会不断碎裂断开,容量就会不断减小!

网友:
主要是电容内部的铝质层因温度而变化,有可能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信如果舍得花钱也可以研发出超长寿命的电容就是成本会高很多。

云母电容

网友:
电容,在电路中工作时间增加。Q值,会不断的降低。导致容量减少。最后结果是击穿,或者是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BB电容的特性,90年代基础的科普技术栏目会一再强调这个特性。

就是CBB会“自愈”:由于极板是蒸镀在 ...

正解。。。。。。

网友:
这种电容是真空电镀铝膜方式,其实铝膜象烟熏上去的一样,当部分绝缘损坏或因为瞬态过大冲击电流都会导致那一块的铝膜高温蒸发到应力小的周边,这样铝膜相对面积就越来越小,所以容量下降。

网友:
另有一种涤纶电容是铝箔卷绕的,寿命很长,但是体积会很大,而且现在市场上好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BB电容的特性,90年代基础的科普技术栏目会一再强调这个特性。

就是CBB会“自愈”:由于极板是蒸镀在 ...

不是这样的,是镀在绝缘层上的铝膜脱落了,工艺不行。我拆过好几个,全部是脱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信如果舍得花钱也可以研发出超长寿命的电容就是成本会高很多。

固态电容,固态电池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