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硬盘的功耗为何那么大?

楼主(2025-06-07):
3t硬盘启动时的工具竟然接近30娃,都超过28瓦,这么大功率时在干啥,

机械硬盘功率大,是不是主要和主轴电机的功率有关?
除此之外,机械硬盘的功率还和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
希望功率小,用2.5寸机械硬盘或者SSD

网友:
机械硬盘的功率和盘片数量及重量、转速等因素有关,电子电路功耗理论上相差不是很大。

网友A:
单独测这个是怎么测的,机器上不都是测整体的么

网友B:
转速   盘片数量

7200  比  5400   的  热不少

网友:
所以很多硬盘录像机的硬盘这么容易死掉,就是因为配的电源功率很小。。。。

网友C:
盘越多功率越大,芯片也会消耗大约10W电能!

网友:
容量越大车越重。

网友:
就是一开始转起来要大电流  转起来了正常了

网友:
还是换电子的固态吧

网友:
还是换个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测这个是怎么测的,机器上不都是测整体的么

移动硬盘盒,用功率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   盘片数量

7200 硬盘发热大,是否必须配散热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越多功率越大,芯片也会消耗大约10W电能!

移动硬盘盒不接硬盘,功耗低于3瓦

网友:
大容量的硬盘就是启动功率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7200 硬盘发热大,是否必须配散热才行?

硬盘处    要有好风道

小机箱    建议考虑

网友:
瞬时功率大,所以电源弄好点,硬盘有散热更好,延长寿命

网友:
手上有块2.5寸的SAS硬盘
10K转的
启动后那噪音吓人

网友:
因为你这是小硬盘,我一块18T的硬盘启动功率才20瓦

网友:
30w是最大功率吧,没一小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