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我问个不该问的问题 没有学好C语言的原因和情况是什么?

楼主(2025-06-07):
同学,一般大一都要学C语言。

但一些老师教的好,有的一般

学生有的没有目的,偷懒,所以学的马马虎虎?

斗胆问一问。自己自学可以避免弯路。

网友:
自己自学可以避免弯路
C 很古老,但很重要,多写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
C语言程序设计 第4版_13802983.pdf
https://wwmn.lanzoum.com/iFPTV2wsfzwf

网友:
认真看,多看,多练

网友:
要想学好,必须多动手,只有经历,才能掌握的牢。

网友:
认真看,多看,多练多动手,只有经历,才能掌握的牢

网友:
老师教的好坏是一方面,有人自学都能学会。这种东西学不好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原因,底子太薄比如小学毕业,太笨脑子不够用,还有就是只学习不动手不实践。我本人来说就者种情况都有一点。最后一点对于我来说更是严重

网友:
找老外的经典版C教材,厚度比以前厚本本的新华字典都厚

网友:
先学一下汇编?

楼主:
自学,还是容易犯一些方法错误的。

很愿意和大家坦诚讨论。

1,一定要有纸质书,容易反复翻。电子书学习使用很麻烦。

网友:
多学 多练 多写代码

楼主:
有没有靠自己  自学 能一定程度的学好C语言,C++的?

JAVA,自学也很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靠自己  自学 能一定程度的学好C语言,C++的?

JAVA,自学也很难吗

可以看看郝斌的相关课程,自学典范。

网友:
实践出真知,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