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加KLUBG4G1BD掉固件了,量产报错Pretest Fail(01)(ffffff28)和(-212)

楼主:
台电的幻影X,基本就用了几次,前几天打开就没有盘符了,所有的版本都试了

网上下的全显示一堆代码,或者是-212这种

设置就用的默认,擦除55AA也试了也还是报这些个错误
下了个TRANSCEND-SM32X的工具合集,都显示Bad Block over setting(11),但是无论我怎么设置都过多
是闪存挂了吗?求助大佬
工具显示K9GCGD8U0D
拆开了是KLUBG4G1BD
据说是三星的S6字库。。。

网友A:
高格开的话,找s0312v3坛友打包版来开就行。如果高格开出来不稳定,再去找3268 prescan版本。

网友:
“国产品牌”硬盘故障率感觉还是太高,我就买过一个,还是给别人装机要的便宜的,然后有不要了,只能自己用。

用1年不到就出问题,换一个,装系统当系统盘还是各种问题。

最后扔不知道哪去了。

而我13年前的三星,还在用。

网友:
芯片嘛   很多年前  需要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格开的话,找s0312v3坛友打包版来开就行。如果高格开出来不稳定,再去找3268 prescan版本。 ...

打包版没找到,但是带prescan名字的工具全试了 全是报错fffff28 和-212,估计没救了 哈哈哈,U盘拆了芯片上写的KLUBG4G1BD,三星S6的拆机字库,挂了也正常

网友:
开卡只能慢慢试

网友:
坏就坏了吧,台电的幻影X也不是好U牌子,台电U盘芯片用料是碰到什么用什么不是回收的拆机二手就是回收的残次品就没见过它用什么好料。

网友:
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