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电子分频器?

楼主(2025-06-07):
有位音响发烧友说是玩音箱的,要用到电子分频器来调试喇叭的,问题来了,电子分频器和EQ有何区别和调台不相上下吧,分频更细些,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是个门洞,超高的人一律无法进去,调音台就像拦一根绳子,高一点的但差距不大的也能勉强进去。

网友:
      用傅里叶级数方法把音频波形分解为不同频率分量的波,根据分频点把高低频分离开来,再通过不同振膜发出来然后在空气里合成原来的波

网友:
EQ是均衡器,可以修改频响曲线,主要是用于环境补偿的。
电子分频器,是把全频信号,经过滤波器,分为高音,中音,低音等几个频段,
使高中低三个扬声器各施其职,重放各自频段。达到降低失真,提高动态范围,
充分发挥扬声器性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