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赏析一把905C电烙铁

楼主:
黄花系列的仿制品吧, 白牌

4线式发热芯, 所以是闭环控制

控制板做工是规范整齐的, 发热管和不锈钢外套管不好取下来 好像要把4条引线首先焊下来, 这次就不拆了
侧面看 线路板厚度 比较单薄, 是尽量压成本?

LED灯有 常亮, 闪烁, 常灭几种状态, 配合调温观察了一下, 应该是: 常亮=加热 闪烁=接近设定温度   常灭=到达设定 停止加热

试了一下 原配头, 紫铜头的效果, 加热只需要开前1-2-3档, 原配头沾锡效果不错, 紫铜头更好
传热性紫铜头更好, 可以用低一档温度; 在2档 已经可以融化63锡

温控灵敏, 指示灯不时切换状态;
即使电路简单, 也是936焊台级别的控制能力 在理论上
没有用过936焊台, 实际体验不能比较
实际上的温度波动, 比单可控硅调温(市面大部分产品)的要稳定, 但是波动还是相当大
对比另外2把2外热式, 升温好像快一点
配合低温锡, 紫铜头, 是相当好的

尤其是考虑到价格, 才16元包邮, 是家用 性价比的首选了 我想

没选933 -也是论坛里大神的推荐, 真4线加热芯;  , 价格贵一点 国产20几元, 销量也小一点 相比905C;

网友A:
手柄像黄花,烙铁头还是老式的

网友B:
我有一把这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莫名其妙的坏掉了,这长柄插头质量极差,线也细的要命,而且很硬,以后碰到这种长柄插头的所有电器都躲远一点。

网友C:
比较器回差有1.5mv,低于设定值18度加热, 超过20度停, 加上本身热阻带来的大迟滞, 焊大焊点时恒温效果不理想
愿意折腾的话可以改pid控制, 我本来考虑过做一个, 但给电路板的空间太小了, 最后还是放弃

网友D:
貌似用的是黄花907的电路……

网友E:
你这烙铁用的住吗?以前闲鱼买的N453,手感很轻巧舒适,家里临时用用很不错的,上热也快,瓷发热芯不摔寿命长。弄几个好点的936头,K头,C4头,B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烙铁用的住吗?以前闲鱼买的N453,手感很轻巧舒适,家里临时用用很不错的,上热也快,瓷发热芯不摔寿命 ...

我不太喜欢淘旧的日货, 新的又太贵, 宁可尝试些便宜的 国产的, 坏了就仍 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像黄花,烙铁头还是老式的

这是905,外热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把这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莫名其妙的坏掉了,这长柄插头质量极差,线也细的要命,而且很硬,以后碰到 ...

这把的插头 线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回差有1.5mv,低于设定值18度加热, 超过20度停, 加上本身热阻带来的大迟滞, 焊大焊点时恒温效果不理想 ...

控制精度原来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用的是黄花907的电路……

905与907 使用相同控制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喜欢淘旧的日货, 新的又太贵, 宁可尝试些便宜的 国产的, 坏了就仍 不心疼 ...

新的贵点,使用体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