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新洗衣机内桶法兰盘再喷漆一次,能不能延长防腐蚀时间?

楼主(2025-06-07):
洗衣机内筒腐蚀了,想买个新的,又担心不是原厂货,质量不好。如果再喷一次漆,效果是不是好点

网友:
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我觉得这方法不可行,因为油漆就算干了也很长时间有异味的可能会导致洗过的衣服有油漆味。

网友:
感觉没必要

网友A:
原来的腐蚀产物要去除,然后先涂防锈底漆再涂面漆。否则喷了效果也不会好。

网友:
锈蚀的厉害就得换新,旧的怎么处理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腐蚀产物要去除,然后先涂防锈底漆再涂面漆。否则喷了效果也不会好。 ...

兄弟,审题

网友:
自己电镀比这样喷漆更好。

网友:
沒毛病,沒说新的加喷漆就是修旧的。

网友:
喷漆通常不防锈~尤其是洗衣水加潮湿环境,防锈需要专用防锈漆~譬如章丹,铁红防锈漆等,但是对于洗衣机桶底可能也无济于事,应该找不锈钢的产品或者不锈钢板自己加工一块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