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气弹簧液压杆怎么修?

楼主(2025-06-07):
原来一推就吱的一声打开了,现在要推到底才行。我查了一下说自己修,拧开会蹦出弹簧啥的,自己能修吗?

网友:
坏了吧,这玩意一拆就废,换新的吧...

二○二五年六月七日

网友:
买一根一二十元

网友:
这是车顶的盖子吗?拆下来哪根坏了换哪根,修不了!

网友:
估计自己难修

网友:
换一根。这个有什么好修的

网友A:
要去试试,
折腾是一种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去试试,
折腾是一种乐趣。

挑战不可能
成功了体验喜悦
费了也死心换新的

网友:
这玩意设计就是一次性的,当然也有那种是可以二次加压的。没有专业设备是没法操作的。

网友:
气弹簧里面充了高压氮气,坏了就是密封件出问题,你怎么修?

网友:
一次性的换新吧

网友:
如果是像摩托车减震器那种,修起来就比较简单,这种没见过里面结构,不知道是不是一次性封装的,或者买新的一二十块钱。

网友:
这个我会,直接换新的,注意接头类型,买回来直接换

网友:
我试过拆不了还是换新的。

网友:
直接换新啊,这种拆不好还有可能受伤,本身也没啥可维修性的。没必要折腾。

网友:
天窗看着不像汽车上的

网友:
里面是高压气体。这个上拼多多一二十块就买2根新的。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修的,只能换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一次性的,再买个新的换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