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5V4A的开关电源坏了 用2个一样的5V2A并联能替代吗?

楼主(2025-06-07):
客户的停车系统带监控的那种我看开关电源是5V4A,没来得及拍照,应该是电源供电不够了,手上没得那么大电流的5V电源,但是有好几个一模一样的5V2A,我用2个5V2A并联取代坏掉的5V4A可以不?想象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还是问下专家。谢谢。

网友:
理论上可以

网友:
按说没有问题

网友:
感觉可以,试试

网友A:
5V 4A都不够,你换两个5V 2A的就够了?

二○二五年六月七日

网友:
应该可以,并联的话散热肯定比单个4A的好。

网友:
三个并联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4A都不够,你换两个5V 2A的就够了?

不是那意思,是原配的是5V4A电源老化了,供电电流输出不够4A了,是这个意思。
他那个5V4A我看输出是两路,一路是一个停车用的摄像头,另一个是一个led灯牌带喇叭,经常自动重启,或者直接熄火,你断下电又好了,八成就是供电不足了,开始我看带摄像头肯定是12V嘛,12V的我有大电流的,差点换上去,我说还是看下原开关电源的电压,一看吓我一跳,居然是5V的,这给人家怼12V上午要烧一大片。

网友:
跟电池并联一个道理,散热还更好

网友:
这种带外壳的不耐用,换铝外壳5V10A

网友:
电压一样,可以并联。电流一样,可以串联!

网友B:
最好加个防倒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加个防倒流二极管。

请教 具体是加在哪呢?

网友C:
请教 具体是加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具体是加在哪呢?

多谢指点

网友:
并联,如果质量不好,那有一个坏的快

网友:
用2个一样的5V2A并联能替代理论上可以

网友:
做隔离防倒灌,不然时间长了有个电压低一点的会被电压高的搞坏

网友D:
如果是两个一样的电源可以并联,但一定要按照14楼的办法加装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两个一样的电源可以并联,但一定要按照14楼的办法加装二极管。

谢谢,但是正极串联二极管,是不是电压要降低啊?我觉得二极管串联要掉点电压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