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飞机上拆下来的CF卡(SMART SG9CF512HYA2IPAN)

楼主(2025-06-07):
偶然得到一个从飞机上拆下的CF卡,拆开给大家分享。hyperstone F2-L16XN 控制器,K9F2G08U0A三星闪存。

网友:
多大容量的?

网友:
CF卡其实就是固态硬盘,

网友A:
目测256M,灰机上用的我猜是SLC...

二○二五年六月七日有

网友:
难不成是黑匣子里面的?

网友:
楼主去前线了?

工业卡,个人可以用一辈子

网友:
看上去是工业级的CF卡,这种卡很耐操,基本写不坏

网友:
火箭上的吧,那个更加值钱

网友:
一辈子用不坏那种。。。

网友:
还有两个空位,应该能扩容

网友:
坛友还真是啥都能找到

网友:
在哪里搞来的

网友:
还有两个空位,先扩容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256M,灰机上用的我猜是SLC...

K9F2G08U0A,256MB,SLC闪存,所以CF卡总容量是512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K9F2G08U0A,256MB,SLC闪存,所以CF卡总容量是512MB

这个软件好久没见过了,貌似早停更了,可惜...

二○二五年六月七日

网友:
奔驰 W221 前期款 主机 可以用这个存歌

网友:
真厉害,这都能搞到,容量这么小,应是早期的物种

网友:
当年这些航空和医用设备上的卡可是卖差不多一台家用轿车的价格,当然并不是说它有多高精尖,而是如果确认因产品问题导致事故厂家要负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