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2块不透明的玻璃砖 需要粘合在一期 粘合面必须是透明的 用哪种胶水?

楼主(2025-06-07):
2块不透明的玻璃砖 需要粘合在一期 粘合面必须是透明的  用哪种胶水?

网友:
UV胶UV胶UV胶

网友:
UV 胶 紫薯布丁

网友:
玻璃专用无影胶试试

网友:
显微镜的镜片就是几层透镜用胶粘合的

网友:
真空机。除泡机。透明胶水。

网友:
氯仿可能不行。

网友:
我用过的,玻璃茶几边缘破损了,粘了效果不错

网友:
有专门的玻璃砖无影胶,不需要紫外线,比如加成型有机硅胶或者高透明环氧AB胶

网友:
好像是有UV 胶可以

网友:
必须是透明的

网友:
胶水选择性太多,关键要保证胶水填充到位,不能有气泡。

网友:
那种粘水晶的胶应该可以。

网友:
不透明UV胶可能不行,可以用透明硅酮胶

网友A:
无影胶,要用UV灯固化的

网友:
学习学习,马克一下

网友:
UV胶水吧。我看家具给的胶水都是这个

网友:
702透明硅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影胶,要用UV灯固化的

我都说了不透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