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电脑的蓝牙适配器真的无法与大夏蓝牙模块实现通讯吗?

楼主(2025-06-07):
电脑台式机因为没有内置适配器,于是从某宝上购买了一个安装到电脑上。

虽然电脑是win7的,而这一款适配器较适用于win10,但win7系统仍然能识别到驱动并自动安装。
然而,这个适配器根据无法搜索到大夏的DX-BT36模块。

询问大夏的客服,客服说只能购买大夏家的适配器,才能实现与BT36的通讯。

哪位高手已经实现了电脑通过蓝牙适配器与蓝牙模块的通讯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脑上的dongle不支持BL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上的dongle不支持BLE吧

dongle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ongle是什么?软件吗?

就是你说的适配器,像个小U盘一样。估计连不上你的蓝牙模块是不支持ble,BLE你可以用手机调试,装nordic的nrf connect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适配器,像个小U盘一样。估计连不上你的蓝牙模块是不支持ble,BLE你可以用手机调试,装nordic ...

蓝牙模块是DX-BT36,支持蓝牙BLE5.3,这模块用手机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模块是DX-BT36,支持蓝牙BLE5.3,这模块用手机可以正常通讯

无法通讯很可能你蓝牙dongle不支持这个版本的协议, 问问卖给你dogle的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通讯很可能你蓝牙dongle不支持这个版本的协议, 问问卖给你dogle的商家 ...

我的笔记本蓝牙适配器可以搜索到这个蓝牙模块,可以连接,但连接后会自动断开

网友B:
旧的蓝牙,未必支持到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蓝牙,未必支持到5.3

适配器是BLE5.0的,模块是BLE5.3的

网友C:
手机蓝牙电脑蓝牙连大夏龙雀蓝牙模块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蓝牙电脑蓝牙连大夏龙雀蓝牙模块没问题

手机可以实现,就是电脑无法实现

网友:
不是蓝牙模块的问题,是windows操作系统的问题。
Windows这个界面搜索蓝牙设备,是期望能搜索到蓝牙的标准设备,比如说蓝牙耳机、蓝牙键盘、蓝牙鼠标之类的。这些标准设备都是由蓝牙规范的profile预定义好的。
但是作为蓝牙的b1e协议更自由,允许用户自定义设备,而且大部分的应用也是在自定义设备的场景。比如说蓝牙遥控器,蓝牙的流水灯。这些都不是操作系统能识别的标准设备,需要蓝牙app应用程序自己去查找设备、识别设备、并且处理通讯。

综上所述,windows7这个界面是找不到ble设备的,甭指望了。即便是上了win10能搜索到这个ble,但是也只是显示一个通用图标,没法进一步处理。这和ble5.0还是5.3的差异关系不大。

网友D:
你得找windows上的bl e调试软件。比如
BLEDebug实现蓝牙/串口透传调试  https://blog.csdn.net/2301_80174350/article/details/146231222
Bluetooth LE Explorer 简单使用  https://blog.csdn.net/2301_80174350/article/details/146231222

网友E:
这是两个不同的蓝牙协议

网友:
电脑蓝牙驱动

楼主:
驱动应该没有问题,我把蓝牙适配器装到win10电脑上,可以直接被识别,同样也不能正常连接蓝牙模块(可以识别且连接,但连接后就自动断开了)。应该是12楼的坛友说的,估计是协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两个不同的蓝牙协议

手机的蓝牙可以识别和正常连接到蓝牙模块,电脑的蓝牙协议与手机的蓝牙协议是不同的问题,还是你的意思是说BLE5.0和BLE5.3协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找windows上的bl e调试软件。比如
BLEDebug实现蓝牙/串口透传调试  https://blog.csdn.net/2301_801743 ...

谢谢!我试着下载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找windows上的bl e调试软件。比如
BLEDebug实现蓝牙/串口透传调试  https://blog.csdn.net/2301_801743 ...

两种工具都在台式机电脑(外置蓝牙适配器)试了,根本无法搜索两种模式蓝牙设备。
估计是协议不匹配。

系统自带的,至少还能搜索到SPP模式的蓝牙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的蓝牙可以识别和正常连接到蓝牙模块,电脑的蓝牙协议与手机的蓝牙协议是不同的问题,还是你的意思是 ...

蓝牙和低功耗蓝牙是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