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纯水机————双高压开关控制以增加高低压差的思路

楼主(2025-06-07):
传统纯水机高压控制采用普通高压开关,有拆解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505473&highlight=。但对于有桶系统,高压开关有个缺点:就是启/停压力差太小了,虽然压力值是可以调节,但改变不了压力差,如此一来,储水桶内压力稍有下降,系统即启动制水,造成机器会启动频繁,且储水桶始终处于浅循环状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期装机我都采用数字压力表方案: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989-1-1.html,数字压力表有拆解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511567&highlight=。这个方案固然解决了启/停压力差问题,但是体积大、成本高、设置麻烦。

一直在思考改造传统高压开关以增大启/停压力差,但受限于条件,没能成功,改弦更张,想用两个高压开关来实现,于是构思了以下方案,请坛友们斧正!

将两个高压开关串连在纯水机高压侧,一个将动作压力调节为5kpa,另一个调节为1kpa,通过双刀双掷继电器自锁,实现储水桶压力低于1kpa后启动,高于5kpa时停止。

我们将动作压力调节为5kpa的高压开关命名为高压开关1
将动作压力调节为1kpa的高压开关命名为高压开关2

1、当储水桶压力低于1kpa时,两个高压开关都导通,电流通过低压开关(停水保护用的)→高压开关1→高压开关2→继电器,继电器吸合同时自锁,进水电磁阀和增压泵启动,纯水机工作;

2、当储水桶压力上升到1kpa以上但低于5kpa时,高压开关2断开,电流通过低压开关→高压开关1→继电器自锁,纯水机继续工作;

3、当储水桶压力上升到5kpa时,高压开关1断开,继电器断电释放,纯水机停机待机;

4、当用水后,储水桶压力下降到低于5kpa但高于1kpa时,高压开关1导通,但此时高压开关2未导通,继电器无吸合电流,纯水机继续待机;

5、当大量用水后,储水桶压力低于1kpa时,高压开关2导通,继电器得电吸合并自锁,系统回到1状态,纯水机工作。

如此循环。

…………………………………………………………………………分      割      线…………………………………………………………………………

想了又想,还是搞复杂了,用单刀双掷的继电器就可以了:

D2好像也可以不要,更简单。

楼主:
此方案适用于有桶有纯水置换系统,省去了传统的纯水机控制器,也不再需要数字压力表,因此没有自动冲洗功能,虽然个人认为自动冲洗并无大用,但还是有很多坛友在意!

网友A:
复杂了点,利用水位传感器控制增压泵进行储水箱补水吧!

网友B:
两个高压开关直接并联,然后当原先的一个高压开关那样用直接串在电路中即可,不用多一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了点,利用水位传感器控制增压泵进行储水箱补水吧!

我说的是储水压力桶,你说水箱,这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高压开关直接并联,然后当原先的一个高压开关那样用直接串在电路中即可,不用多一个继电器。 ...

你还没搞懂!

网友C:
大佬,能否出个简单扼要的自制纯水机的教程,网上的都是各种绕来绕去,关键原理部分也没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否出个简单扼要的自制纯水机的教程,网上的都是各种绕来绕去,关键原理部分也没说明白。 ...

有,搜我的贴子。另外,别叫大佬,我还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搜我的贴子。另外,别叫大佬,我还在学习!

好的 谢谢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6850&highlight=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372100&highlight=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383989&highlight=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465177&highlight=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方案越来越多,配置力求简化,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案,配件表不断在调整,有需要时再问我。

网友D:
采用数字压力表方案比较稳妥,起码使用者能直观的看到净水器运行状态。
数字压力表与继电器价格差,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数字压力表方案比较稳妥,起码使用者能直观的看到净水器运行状态。
数字压力表与继电器价格差,可以忽 ...

前期先用的数字压力表会误动作,低启高停这个还是能保证的,但在高低区间,数字表会误动作,导致机器启动,换了两三家,都有这问题,但还是被我找到一家的数字表,不会误动作,后期就用了这家的数字表。

但始终觉得体积太大了,数显又是常亮不灭很是讨厌,然后设置也麻烦,给别人装的机,人家好奇按乱了不懂得恢复过来,还得我过去重新设置。

费用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B:
但在高低区间,数字表会误动作,没有碰到过这种压力表,难道我一开始就买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在高低区间,数字表会误动作,没有碰到过这种压力表,难道我一开始就买对了? ...

可能我运气不好,一开始就选错了产品,现在只好买另一家的表将原来的替换下来,车库扔了好几只表呢,退又不能退。

网友:
好绕,我还是弄个单片机控制吧。

网友:
又把问题想复杂了,果然简单的还是坠吼的

之前没有统一思考,光考虑怎么在晚上十点切换到小压差高压开关,脑子都想疼了,系统也复杂

结果最终方案无比简单:
一个大压差压力桶日常用,晚上11点洗碗机用两个压力桶同时进水,洗碗机专用压力桶不参与日常用水,免得晚上要洗碗的时候刚好桶里水很少不够用

两个不同高压开关还能实现日常用水用到水压很低才启动制水,洗碗机压力桶用小压差高压开关用不了多少水就开始制水补充

网友E:
直接买个合适压差的压力开关就好了,这个增加继电器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个合适压差的压力开关就好了,这个增加继电器有点复杂

哪里有这样的高压开关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这样的高压开关推荐一下?!

选个4-7k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这样的高压开关推荐一下?!

就是你用的那个可以自己设置的数显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