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ASUS ProArt Display PA238Q 显示器工作间歇黑屏的维修记录

楼主:
华硕PA系列显示器属于华硕当年为平面设计推出的显示器,外形还不错,也带USB HUB的功能。

近期,使用中频繁出现工作一段时间黑屏的现象,电源按钮无效,显示器底部有一个硬电源开关,反复关闭打开几次,可以恢复,然后工作一段时间后可能再次出现同样问题,之前能抗几个小时,现在越来越频繁。

无奈,拆开检查一下吧。

显示器这个东西,最麻烦的是把它拆开,里面的电路,能维修的主要也就是电源板,这个型号还找不到维修视频,华硕的所谓游戏显示器倒是拆机视频很多,参考了一下。这个机器支架是兼容VESA固定螺丝间距的,支架4个螺丝取下来后,机身就没有其它螺丝固定了,在前面板和后壳缝隙处用撬棒慢慢撬开。把屏幕显示面放在座面上,取下后盖。(下图为接缝位置)

打开电源屏蔽铁壳需要先拔下按键排线,显示排线,撕掉铝箔胶带后,反转外壳,取下背光排线。

打开电源板,发现有高温痕迹:

其中有一个输出电容顶部有鼓起,直接更换,但故障还是依旧。

这个绿色外皮的是后换上去的。

检查主滤波电容两端电压,300V左右,也正常。

主电源芯片使用的是:TOP268EG

用热成像发现,不接负载,上电后温度很快上升到60度以上。检查外围电容电阻以及稳压管,均正常。

外围电路可以参考下图(典型应用)

大概率芯片内部软击穿了,导致发热巨大然后热保护,然后反复循环。

购买了一只TOP269EG(功率更大,兼容268)更换后,待机温度正常,烤机一晚上,工作正常,看起来就是这个电源芯片的问题。

顺便看了一下面板,是LG的LM230WF3SLB1.

这个显示器后面板设计的也还是挺漂亮。

网友:
还真被你找着了!

网友:
发热挺大的电路板都被烤变色了。

网友A:
芯片级维修,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级维修,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大部分是电源板的问题,有机会折腾一下。面板电路出问题的话,就不好搞了,除非是被专家研究透了的几种通病。

网友:
技术不 错,显示器修好继 续 用

网友:
电路板都被烤变色了。

网友:
估计还是电容导致的,芯片满负荷累死了

网友:
看起来温度不低

网友:
一个底座也炒人体工学
谁的显示器是拿底座玩耍

网友:
手艺技术不错,大品牌的产品做工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底座也炒人体工学
谁的显示器是拿底座玩耍

底座可以上上下下左右左右,这就是人体工学吧

网友:
同238Q,相同故障,拆了扔一边已经有2年了估计。

网友:
同款WF3在dell里花屏 逻辑板故障 有谁懂

网友:
这软故障最难查

网友:
别修啦,厂家要饿死啦,该换换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板故障,能定位查找到故障点实属不易,修复后安稳上岗服务。

网友:
看着内部产热挺大的最好把电容都换掉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