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高温胶带的导热不行,哪种胶带的导热比较好?

楼主(2025-06-07):
手机电池有个胶带卷起来了,需要用胶带把这个弄平,
高温胶带散热不好,所以暂时用美纹纸搞这个胶带,但是美纹纸的导热性是不是也一般?
哪种胶带的导热性最好呢?

网友:
铜箔胶带导热好

网友A:
有导热胶带,一般是蓝色涂装,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导热胶带,一般是蓝色涂装,双面的

双面什么意思?双面胶么

网友B:
这里的胶带不是用来导热的,是方便更换电池拉出来的。

楼主:
铜箔胶带导电的,用在电池背面是不是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箔胶带导电的,用在电池背面是不是不好?

电池背面又没有什么原件覆盖,不会短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胶带不是用来导热的,是方便更换电池拉出来的。

我要的是把卷起来的胶带压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