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今天科微斯这款X1电压电流表50元贵不贵?

楼主(2025-06-07):
是买usb的还是TypeC的?值不值得买?

网友:
刚下手了炬为的十字表,至少有A口也有C口。

网友:
除了买回来的那几天把家里所有东西测一遍外,其他时间基本就是抽屉里雪藏了!

网友:
反正不贵,用得上还是挺值的,U表我有几年前买的炬为U96了,也算够用了

网友:
50当然便宜了,我买的时候62,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肯定是TYPE-C口的了,USB-A没那么大电流。实在要接USB-A口电器,接个转换头就行了。就算卖62,按其功能,也是最便宜的。

网友:
论坛里5块的炬为用用就够了,看看电压电流,什么协议不协议的,拿个手机试下就清楚

网友:
没这个手机没法充电?

网友:
还50买值不值 ?淘宝在卖28.5包邮

网友A:
看看吧,比拼夕夕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吧,比拼夕夕都便宜

50那个是科微斯的X1,有4个按键1个开关的,你说的这个是科微斯2301C,拼多多平时卖31。功能有差别,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吧,比拼夕夕都便宜

科微斯X1有自动检测协议功能,见图片,2301C无论如何出不来这个界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科微斯X1有自动检测协议功能,见图片,2301C无论如何出不来这个界面的。

...

哦 看错了,不过这款淘宝还是比PDD便宜一块钱

网友:
搞电子的,不看看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等参数,睡觉都睡不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看错了,不过这款淘宝还是比PDD便宜一块钱

科微斯X1肯定是同类中最便宜的,要是维简或炬为与之类似的,价格前边要加一个1。

网友:
算不上很便宜,只是说比平时便宜。

网友:
这还不叫便宜?我都想买,就是使用场景不多,买了吃灰

网友:
刚下单了一个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触发各手机厂商私有快充

网友:
你这款不是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