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程序员都吃大米,但音频转码差别还是很大

楼主(2025-06-07):
个别时候,我从网络下载的mp3格式的音频,Mac Music 播放不了

之前我都是把mp3导入剪映,让它导出音频,就可以播放了

我今儿发现让Adobe Audition 来导出无论是MP3或者FLAC无损格式

完成速度比剪映快可不止一倍

其中原因有请 @windows9650 他比较擅长评论这背后的深层原因

程序员都吃大米,但音频转码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掌声有请我的@windows9650 大神

网友A:
虽然不是大神但是谢邀

首先你下到的MP3可能不是标准MP3,这个涉及到后缀名、编码格式、容器格式、码率、附加内容和标签内容,虽然MP3没有DRM保护机制但是有些软件可能无法直接导入被标记成版权保护的MP3格式,尤其是苹果家族这种严格遵守版权保护的公司

然后Adobe家族是专业做多媒体的,导入的时候用的是内存映射模式,自然速度比其他快很多,而且Adobe还支持多线编解码,比那些单线和使用编码解压缓存的方式要快很多,而且本身做多媒体的话支持的格式和输出格式也基本优先考虑兼容性

最后,老外吃的是面包,人家很少吃米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大神但是谢邀

首先你下到的MP3可能不是标准MP3,这个涉及到后缀名、编码格式、容器格式、 ...

大神,你没回答为何同一个文件重新编码一次,剪映耗费的时间多?

是因为用的是开源编码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大神但是谢邀

首先你下到的MP3可能不是标准MP3,这个涉及到后缀名、编码格式、容器格式、 ...

这里插一个案例,这是我下载到硬盘的MP3之一,该文件的详细信息如下:

General
Complete name                            : D:\!MUSIC!\Anonymouz - Ladder.mp3
Format                                   : MPEG Audio
File size                                : 9.13 MiB
Duration                                 : 3 min 40 s
Overall bit rate                         : 320 kb/s
Album                                    : Ladder
Track name                               : Ladder
Track name/Position                      : 1
Performer                                : Anonymouz
Genre                                    : Anime
Recorded date                            : 2022
Writing library                          : LAME3.99r
Cover                                    : Yes
Cover type                               : Cover (front)
Cover MIME                               : image/jpeg

Audio
Format                                   : MPEG Audio
Format version                           : Version 1
Format profile                           : Layer 3
Format settings                          : Joint stereo
Duration                                 : 3 min 40 s
Bit rate mode                            : Constant
Bit rate                                 : 320 kb/s
Channel(s)                               : 2 channels
Sampling rate                            : 48.0 kHz
Frame rate                               : 41.667 FPS (1152 SPF)
Compression mode                         : Lossy
Stream size                              : 8.40 MiB (92%)
Writing library                          : LAME3.99r
Encoding settings                        : -m j -V 4 -q 3 -lowpass 20.5

Image
Format                                   : JPEG
Width                                    : 700 pixels
Height                                   : 700 pixels
Color space                              : YUV
Chroma subsampling                       : 4:4:4
Bit depth                                : 8 bits
Compression mode                         : Lossy
Stream size                              : 747 KiB (8%)

以上信息来自MediaInfo,可以看到编码格式为MP3,编码器LAME 3.99r,自带封面,末尾有内嵌的封面图片信息,一般来说用LAME编码的MP3都能正常读出,因为开源编码器他家最好用也最广泛,差不多有二十多年历史了,但是因为自带版权信息所以很大概率有些播放器会禁止导入或者播放,解决方法是用工具删除标签和额外数据,这样系统就会作为普通的录音格式导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你没回答为何同一个文件重新编码一次,剪映耗费的时间多?

是因为用的是开源编码器吗? ...

开源编码器的可能性比较高,毕竟现在播放器和编码器离了ffmpeg都没法活,Adobe基本都用的自己重写的编解码器所以效率高一些也正常,商业的毕竟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编码器的可能性比较高,毕竟现在播放器和编码器离了ffmpeg都没法活,Adobe基本都用的自己重写的编解 ...

不是高一星半点啊,速度快的得有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插一个案例,这是我下载到硬盘的MP3之一,该文件的详细信息如下:

感谢你为我从版权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Mac播放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高一星半点啊,速度快的得有几倍

快十倍也正常,人家有能力重写编解码器,一般商业编解码器的性能都是最强的,开源其次

当年WMV和RMVB就是因为能在很窄的宽带上流畅播放视频才垄断了网络多媒体行业二十多年,后来硬盘容量上来了,大家又喜欢在线视频,所以X264开源编解码器又流行开了,全是高清乐呵乐呵

网友B:
显卡转码可比cpu转码快多了

网友C:
很多人剪辑都用A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转码可比cpu转码快多了

是的,我也听说了,剪映是纯血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剪辑都用AU啊

我不是剪视频,我是修饰声音,声音饱满,降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大神但是谢邀

首先你下到的MP3可能不是标准MP3,这个涉及到后缀名、编码格式、容器格式、 ...

你无意中说破了一个现象
我观察到同样一个mp3导入剪映
耗费的时间也比Adobe Audition长很多
什么是Adobe家族导入音频是内存映射模式
不仅仅是转换快,你的理论提醒我了,Adobe导入也快

真可谓都是吃大米的,你说这人跟人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无意中说破了一个现象
我观察到同样一个mp3导入剪映
耗费的时间也比Adobe Audition长很多

内存映射是在内存中直接操作片段,可以用所有处理器进行加速甚至可以实时编辑,而使用第三方编解码器的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会用解压方式把格式先解压成PCM之类的RAW格式储存在磁盘或者内存中,多一个转换肯定速度不如直接操作

同样是软件,结果可以天差地别,全靠技术

网友:
这个涉及到后缀名、编码格式、容器格式

网友:
确实,我也碰到过一些下载的MP3在MAC系统上无法播放的问题,听大佬讲解一番解了惑了,感谢!

网友D:
Adobe Audition我用他混音连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obe Audition我用他混音连放

你好
什么叫混音连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什么叫混音连放?

俗称“串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