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下得伟237多少入手比较合适

楼主(2025-06-07):
最近家里装修,很多地方都想自己弄一下,手里也一直缺一个电锤。看了大有5408和威克士的wu388,大有是摇摆机构,大家都说不好,威克士的有点不想买这个平台的。然后看到有推荐得伟273的,一直没用过好点的工具,这次想试试,一看价格差的挺多,想请教一下正常价格。

网友:
家用买东成,抚摸买博世。

网友:
家用的买东成,足够了

网友:
门窗店,388用了6年了,屁事没有

网友A:
首先纠正一点,电锤不是说摇摆机构就肯定不好,而是大有的5408电锤,外观看貌似连杆机构,实则是摇摆机构的,电机轴输出的动力转了90度,再供给传动机构,既增加了体积重量,又白白造成了能量的损耗,成本也增加了,在设计上是不合理的。说到得伟273,好像不存在价格有很大差别啊,基本是两千元左右一机一电一充,你说的价格差很大是什么情况,把相关页面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点,电锤不是说摇摆机构就肯定不好,而是大有的5408电锤,外观看貌似连杆机构,实则是摇摆机构的 ...

谢谢解答,京东和pdd 的价格,京东2800多,pdd 2000出头。另外电池太贵,准备买第三方的。看来大有的5408不如价格差不多的威克士

网友B:
个人建议是不建议买,钱多也不建议,除非买了扔了都不心疼。原因如下。
1、你的使用工况,没必要用无绳的,就目前阶段来说,超大功率设备,吹上天都比不上有线。你这价格最恐怖时,差了100倍(之前有28元的重锤羊毛车),锂电优势是便携,尤其是需要布线的地方,或者没电的地方作业。
2、你的使用频率,完全没必要买个锂电的,尤其是电池贼贵的大品牌,锂电这玩意,这么说吧,不经放,家用对质量的要求,基本上是我可以用得少,但是你得放不坏,以10年为单位的,这玩意本身就是买一个备用应急,使用贼少,锂电就不划算了,我家里放着1套18V的博世电钻电炮,基本都没用,电炮5年多了就是换备胎用过一次。所以你额外搞一个电池平台,很费心费神的。如果是已有锂电工具和电池,那买个基本能用的公版,买个尾插改个接口,那还算能接受。
公版低端电锤基本这也只适合小孔,基本10mm以上就会很吃力了。不适合连续作业,够用就行
3、家里没锂电,直接上个220V的,稍微好点的,对付16mm的孔都没压力,而且便宜,基本100以内就能行,质量,就家用一年低于5个孔,按说保20年应该问题不大。主打一个省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是不建议买,钱多也不建议,除非买了扔了都不心疼。原因如下。
1、你的使用工况,没必要用无绳的, ...

谢谢这么好的建议,有大有和威克士的20v电池平台,用的最多的是12v的起子机,电扳手用过一次,拆轮胎,电钻平时拧小东西博世go3,大的用起子机。准备买个便宜的大有或者威克士便宜的,锂电还是方便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是不建议买,钱多也不建议,除非买了扔了都不心疼。原因如下。
1、你的使用工况,没必要用无绳的, ...

你说的3条全对,谁也反驳不了。但还有一条,锂电的安全性要高于插电的,电压20来伏,电不到人,插电的则不然,万一受潮或其它原因引起漏电,轻则麻一下,重则死伤,使用电锤往往要登梯操作,即使麻一下搞不好也会跌落受伤。所以,安全性是要排在第一位的,那些机器钱、电池钱在人命面前差了十万八千倍了。
工厂对使用插电的电钻等有严格规定的:必须穿电工鞋,戴绝缘手套才行。

网友:
客观来讲,即使存在种种不足,全世界范围内锂电工具也是越来越普及,这个潮流是谁也拦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3条全对,谁也反驳不了。但还有一条,锂电的安全性要高于插电的,电压20来伏,电不到人,插电的则 ...

锂电在电压上的安全,确实不是插电可以碰瓷的,但是就家用来说,你说得太夸张了。

按你的说法,正确的使用方式,如下
1、家里有装修作业,全家搬走,去五星级酒店,千万别去4星的,安全性不够。
2、请专业的人员来装修,签署合同,规定作业方式必须用锂电,各种登高、防刺、绝缘等安全措施也规定好,然后找公证处签署免责条约。
3、家里不能有220V电压设备,入户就用直流12V,因为依据人体差异,有的人超过24V就可能带来触电风险,为了后代,用12V是目前能确保不会触电的。
4、触电风险解决了,但是其他安全风险还是很多,完全的解决办法基本只有一条,那就是去死,只要我死了,我以后就不可能有任何安全风险。

网友:
上次跟风买了台博世GBH18-18裸机260,然后菜老板那买了块电池1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是不建议买,钱多也不建议,除非买了扔了都不心疼。原因如下。
1、你的使用工况,没必要用无绳的, ...

说的太对了,非常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好的建议,有大有和威克士的20v电池平台,用的最多的是12v的起子机,电扳手用过一次,拆轮胎,电 ...

你家庭条件要是不算差,是那种白领中产家庭,就不要犹豫,该上就上。
这一套锂电电锤2000块钱,还算个事吗?我查了一下得伟273,2000块钱只能买一电一充。2017年我一套博世18v锂电角磨机两电一充就2200元了。大品牌工具用的住,我那博世18v角磨机,电池八年了,还杠杠的好使呢!

我8年前开始入品牌锂电工具,我的电动工具,主线选的博世,我有3件博世18v工具,10-12件博世12v工具,3件威克士20v工具,一件大有20v工具,就是锂电锤!我还有一堆20多把,把玩性质的3.7v、7.2V起子机。DIY的点焊机,氩弧冷焊机,470焊台,智能电烙铁,毫欧表、数台万用表、威汉、维拉、PB、凯尼派克等手动工具……

这个大有5401电锤,当年一电一充900多元,是因为看上眼的某款海外版德国亚马逊的博世18v锂电电锤,当年是天价,裸机2000多没舍得买,退而求其次买的大有,其实很后悔,不如咬牙上博世了!

你能看上得伟273,说明你的眼光不差。不要为眼下2000块钱心疼,选得伟不会错。得伟、米沃奇、博世,闭眼选一家没问题。

网友(2025-07-13):
看自己的钱包选择

网友:
得伟最近的行货价格非常给力。  还看什么大有威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