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款LG空调不制冷维修,更换3脚电容

楼主(2025-06-07):
老款LG空调,故障是开启后一二下会不制冷,外机风扇不转,要重开多次,前年刚换的启动电容,看来又是电容问题,这次买好点的电容,三个脚的,拆壳发现旧电容漏油(柯信荣CBB65A/30uF/450VAC),更换后测试正常。

网友A:
有些空调更换不方便,所以尽量找好点的电容

网友:
空调不制冷的问题是家常便饭的问题,自己会维修是最方便的。

网友B:
一个是30/2,一个30+2,啥意思???

二○二五年六月七日

网友:
大电容是得买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30/2,一个30+2,啥意思???

30UF是压机用,2UF是散热风机用

启动电容引脚 C为公共端,HERM接压缩机,FAN接风扇

网友:
空调外机维修一般不方便,尽量买质量好点的一次到位吧

网友:
见过启动电容用小个头的电解电容外面一个这样的壳子

网友C:
我有一年也是自己刚换的电容,第二年就坏了,天气特别热,想当天使用,然后被空调师傅坑了180元,就在家里就能换,不需要高空的那种,后来我买电容就买品牌的,比如铜峰啥的,这东西用差的挺耽误事。然后常用的电容容量30-50UF我都储备了几个,要用就能换上

网友:
定频空调最容易坏的两个故障除了电容失效外就是漏制冷剂了。

网友:
问题简单,换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空调更换不方便,所以尽量找好点的电容

早几年怕架子烂,移机到窗户下,更换就容易了,前年买的便宜,用二年就不行了,这次买贵的,希望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30/2,一个30+2,啥意思???

不知道,只知道,现在大都是二插孔的电容,我这是三插的,本地还不好找,网购的,这次买贵的,早点换下,热天没空调可不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年也是自己刚换的电容,第二年就坏了,天气特别热,想当天使用,然后被空调师傅坑了180元,就在家里 ...

用了十几年了,都想换新的,看能用算了,这个没经验,之前买便宜的,这次买好点的,希望耐用,

另一台也坏了:老款LG空调不制冷 更换启动电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1749-1-1.html

网友D:
以前都是定频机的时候我还想过,能不能一根线延长到室内,这样更换更方便?

网友:
如果是高层维修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都是定频机的时候我还想过,能不能一根线延长到室内,这样更换更方便? ...

机内和机外,有利有弊

网友:
这段我也被格力空调内机滴水折腾死了

网友:
我跟你讲别去买修理店和网上普通的电容,他们电容很差,就保你当年用一年,第二年必坏,我也是这样,修理店买的,不行,因为修理师傅要赚钱,所以必须用差的。我之前原厂志高空调风扇电容用16年啥事没有,因为修理师傅把我冷媒放了一部分造成了制冷效果差,我到处折腾,换了原厂风机电容,用修理店的,结果两年压缩机停机,一查,换的风机电容坏了。我后面也测到35UF的压缩机电容也不行了,只有27UF了,但那个用了20年,可能不是因为压缩机高温还不会少容量把,后面我查了很多网上很多卖BM的,这个质量一般,再就是某宝推送宁波新容 的电容(这货厂家保3年,肯定质量不错,说是很多大厂都用,虽然可能质量不如大厂定制的好,但也不会太差,本来要买三菱的,但是好像和国内不一样),我这两天到货准备换了那差劲的修理店电容,我家柜机风机电容也是,用一年,第二年用之前测了下,容量少一半,果断换了,还好提前修了,那年夏天安稳度过,
图上是今年的挂机电容,和坏的同样的品牌型号,寿命就一年,比落地扇的电容寿命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