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ype-c 的 cc1 cc2可以连接在一起不?

楼主(2025-06-07):
公头只有5个接头      母头有6根线两根cc线可以把cc1  cc2  焊接在一起不?

网友A:
不要连在一起
你这个加了5k1电阻了吗加了最好  没加加上

网友:
5.1K电阻就是焊CC和GND的,这样快充能识别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连在一起
你这个加了5k1电阻了吗加了最好  没加加上

这个公头带芯片能识别快充协议吧我看有电阻多少阻值没测

网友:
不能连在一起,那样会造成无输出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
如果CC1和CC2共用一颗下拉电阻,普通的线用起来没什么异样,但如果是带了E-Marker芯片的线不行,充电头会误认为线另一端的设备是个虚拟耳机设备,然后拒绝供电。

网友:
不能接一起

网友:
对不上的就悬空

网友:
我之前就是是CC1  CC2共用5.1K电阻  导致不供电   必须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