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家电中压降电源改开关电源

楼主(2025-06-07):
家电维修中,厂家为降低成本,把控制板供电用的电容压降供电,黄色安规电容常损坏。这时拆去这黄色电容,用身边多余无用的手机充电器,路由器,光猫电源等,折去外壳取板用。输入接220V,输出接滤波电容。电压值参考虑波电容,适当向下选取。

网友:
这是在说啥?

二○二五年六月七日

网友A:
我也这么想过,不过弄得太稳定了老是不坏也挺没意思的,所以我都是换一个电容,一两年后再换的也顺便准备好了

网友:
想法不同,其心态就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想过,不过弄得太稳定了老是不坏也挺没意思的,所以我都是换一个电容,一两年后再换的也顺便准备好 ...

你可以

网友:
阻容降压 好多用

网友:
改开关电源供电更耐用

网友:
阻容降压,电流很小,还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

黄宏的小品《擦鞋》,下雨天闲着也是闲着,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关键是练练手

网友C:
维修还是换电容,自己用可以用充电器代替,要接四根线,还用注意绝缘。

网友:
发现不正常了换个电容接着用,不难。

网友:
这开关电源好!

网友D:
有合适空间的话换老是变压器更耐用

网友:
早这么干了,以前自己的伊莱克斯冰箱,5V电源坏了,就直接换的一个220转直流5V的模块,胶带一包,放里面就行

网友:
控制板供电用的电容压降供电,应该是阻容降压,电容用的是绦纶电容或者是安规电容,好多电器上为了节约成本都这么干,5V或者是12V的电压给CPU供电,时间久了电容失效,电源启动不了,改成模块5V或者12V效果更好。5V的供电直接手手机开关电源代换,效果刚刚的。不要外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还是换电容,自己用可以用充电器代替,要接四根线,还用注意绝缘。

有道理!!赞一个。绝缘问题要注意一下。

网友:
产品一直不坏,生产厂家不饿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合适空间的话换老是变压器更耐用

让我想起把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换成老古董铁圪塔镇流器加启辉器后几十年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我想起把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换成老古董铁圪塔镇流器加启辉器后几十年不坏。 ...

启辉器常坏的,还有开灯的要慢吞吞闪几下才亮。还是现在的LED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