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广电卡要什么手机才能用?

楼主(2025-06-07):
我把他装在4G的随身WIFI上有时候可以上网,有时候不可以,我又装在4G手机上,有信号,一打电话,就没有信号了,这个广电卡按理说也有4G的频段,应该也能用的啊?

网友:
广电的卡4G下基站很少的,还是得用5G CPE

网友:
4G有多个频段,看你那广电开了哪些...

二○二五年六月七日

网友A:
你这个不会是不支持VOLT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会是不支持VOLTE吧

喔也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会是不支持VOLTE吧

用4g手机也上不了网,不知道怎么搞的。装在华为的4g路由器上就很稳定。

网友:
有些手机双卡双待时不支持同时通话与上网

网友B:
我前年移动卡取消换了广电卡,手机没换直接插上就能用呀

网友:
还有卡挑手机的情况么

网友:
广电没有自己的4G频段,租用移动的4G

网友:
他家的4G是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年移动卡取消换了广电卡,手机没换直接插上就能用呀

23年以后出的手机没间题,但是我有几个老手机,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

网友:
19年以后的手机都能用。。。

网友:
我以前有个荣耀8就是,阉割了频段,有的地方好使,稍偏的地方就不好使

网友:
一打电话就断网的话,应该是没有开Volte

网友C:
广电5g还行,4g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电5g还行,4g不行

确实,我测速5g可以达到500兆以上。

网友:
新手机基本都支持了,老手机查下频段就知道了

网友:
华为META 30P -5G可用,租用移动基站

网友:
现在的手机都是全网通,不要考虑手机的问题,主要考虑你是想用电信 移动还是联通 广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