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6061塑料胶 感觉比较适合PVC,ABS,但无法粘PP PEC料

楼主(2025-06-07):
因为它能融化部分材料。

但融化不了自己的包装

看介绍好像很厉害

但一般纸质材料能粘住

楼主:
价格比较便宜,才几块钱

网友:
抗震应该不行把

网友:
坏了再粘,,实际使用中,,折扣太大

网友:
再也不相信粘合塑料使用这些胶水了,用了很多种,综合总结下来,粘合强度始终不及直接使用烙铁融化粘接,即直接使用相同塑料材质焊接,缺点是不美观,优点是比粘合胶粘合的强度高很多

网友:
还有这种胶水粘塑料方便

网友:
用火粘贴最好用

网友:
磨砂后再粘

网友:
我也没找到好用的能粘PP的胶水,有大神推荐吗

网友:
估计没AB胶(哥俩好)粘的牢固

网友:
相信我,买品牌的胶水,绝对比这几块钱的要好的多!亲身体验

网友:
胶水确实有点复杂,什么胶适合什么材料,弄不太清楚

网友:
应该可以补充气船

网友:
聚丙烯PP可以用烙铁热熔粘合,聚碳酸酯PC得找专用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