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玩转小尺寸点阵屏 为数控电源做准备

楼主(2025-06-07):
前些年小手一抖 入了几个小尺寸点阵屏,由于排线接头太小 一直没机会好好玩

近日FPC座子焊接成功   详见  手工挑战0.5毫米间距SMT贴片工艺
当然得把玩一下这个屏了

由于这类屏像素少 茶不打算在这上面折腾汉字显示了,玩汉字茶另有大屏 呵呵
几天接触下来  感觉还是做点简单的东西合适,其实江湖上的高手早就琢磨过了
显示简单数字 是比较实用的应用,那么 就只有显示时间或电压电流这些了
象数控电源、电子负载、MPPT控制器上 这些都能用上,数控电源是一直准备想做的项目

这是上电开机的样子:

先布局了一个电压电流表头,功能只写了1个测试,等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慢慢完善

细节  不能忍, 今天微调了下

之前的

这个屏要暂时告个段落了,别的好玩东西一大堆  等着茶呢
也学大厂 数控电源会在DC模块上搞
新手 要求不高

网友:
很不错!!驱动了

网友A:
没接触过这类显示的东西,感觉好神秘,那么多点点怎么挨个去驱动

网友B:
大神数控准备预置输入数值的还是那种电子电位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类显示的东西,感觉好神秘,那么多点点怎么挨个去驱动

这个点点算少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数控准备预置输入数值的还是那种电子电位器方式

一个都不能少  都会玩一下 的

网友C:
我有几个废的POS机,只会拆屏幕和锂电池,不会玩

网友D:
请问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屏吗?适用什么驱动?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16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屏吗?适用什么驱动?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1667-1-1.html ...

茶没有这种屏
建议翻翻老帖子  是否有类似的资料
一般尽量不要去折腾没资料的屏,除非个人技术过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废的POS机,只会拆屏幕和锂电池,不会玩

不如原封保存  不易损坏

网友:
这个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点点算少的啦

说的可是呢, 我也知道这个点点少,电视,电脑,那屏都那么多,真不知道怎么驱动的

网友:
这个是12864吧

楼主:
不是的,外形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屏吗?适用什么驱动?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1667-1-1.html ...

看着像12864屏,驱动也就那几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