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大佬给予对应的开卡工具大华P926 U盘错误

楼主: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Dahua P629)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8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6387
设备序列号: 13DEE2E5

设备供应商: Dahua
 设备名称: P629
设备修订版: 0002

产品制造商: Dahua
 产品型号: P629
产品修订版: 8.00

 主控厂商: Alcor(安国)

 在线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20
能看到盘符,不能格式化到NTFS提示错误 只能在exfat格式下 ,但不能拷贝文件进去,拷贝一会就报错,试了很多网上办法都不行 想试试开卡 多谢!!

网友A:
如果不能格式化,保修期内去找经销商更换
看你的描述,是安国主控,不知道是具体是那个主控芯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能格式化,保修期内去找经销商更换
看你的描述,是安国主控,不知道是具体是那个主控芯片方案 ...

必须要找出具体哪个主控才能开卡吗?

网友:
论坛找找AU89103主控对应的开卡工具
可能要多找几个版本才能匹配闪存型号

网友:
这个好解决吗?

楼主:
有高手指点吗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安国的AU6987/AU6990/FC8708/SC708,最好是拆开看看是什么主控,如果是黑体胶,那就下载个工具试试,看看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高手指点吗 谢谢···············

USB3.0的安国,就AU89103

网友:
89103  也细分为  AA1  AA2  A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