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铁板烧的时候锡浆一定不能涂多

楼主(2025-06-07):
我这块板子现在发现多处对地短路,估计是锡浆涂多了有地方和地连起来了。真要命,有地方有多个元件同时对地短路,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短路点,还要一个一个拆下来确认,这下麻烦大了

网友:
再加温,拿抹布一把抹干净是不是更快

网友:
早就叫你用烙铁焊了...

二○二五年六月七日

网友:
我估计锡浆不用钱买的。

网友A:
你这是咋涂的,不都是拿个针筒一点一点的点涂的吗?

网友:
这不多吧!3斤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咋涂的,不都是拿个针筒一点一点的点涂的吗?

没有针筒,用刀片挑着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针筒,用刀片挑着涂的

针筒网上有卖的,再配个小胶抢,应该就好控制锡的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针筒,用刀片挑着涂的

可以用牙签,焊盘大小不一样,用粗细不一样的牙签,刀片太粗犷了

网友:
这用法,豪啊。锡浆还是卖你的太便宜了

网友:
牙签点一点点就可以了,大引脚的可以考虑后面补焊

网友:
没什么,都这么过来的,现在的大师都曾是以前的菜鸟

网友:
用吸锡带吸吧

网友:
用牙签,两个牙签配合用,相互刮刮,还可以调整锡量。

网友:
你这个涂法,我是真的服了

网友:
你这个涂法,我是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