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日本八十年代老铅酸电池14.5V充电器

楼主(2025-06-07):
1980年的产品。由于铅酸电池充电需要脉动,所以没有滤波。
看似简单,实在、耐用!

================================

日本的产品每一个地方都不会忘记打上日本制造的字样。

日本的产品每一个地方都不会忘记打上日本制造的字样。

日本的产品每一个地方都不会忘记打上日本制造的字样。

日本的产品每一个地方都不会忘记打上日本制造的字样。

低压线缓冲做得柔软,保护几十年无裂痕,并且采用能够反复使用的螺丝钉

低压输出用采用柔软的橡胶线,采用橡胶软线,够软质量不一般。
并且采用能够反复使用两个够长的螺丝钉,并不是简单的自攻螺丝钉

全波整流,还有一个不含糊的放电电阻

牛的铁心品质够好,
矽钢片平整,厚薄日本的材料不用说,老牛!不发热。
漆包线纯铜绝对

内部还有一个小小的PCB,并不是简单的搭棚。做事认真!

网友A:
不是放电电阻,是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

网友:
放在80年代也是一般般的。

当年我的81年买的熊猫L-04收录机电源线就是软橡胶的,至今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几十年前的产品。

网友:
这种的全波整流比较费铜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变压器看起来不错

网友:
一个电器传三代,三代没用坏,最终还可以回收再利用,只是厂家可能都不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放电电阻,是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

哦,对!没细看,谢谢纠正!

网友:
很好,还用牛了。

网友:
是现在的快消品不能比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
虽然简单,但用料很实在,做工也好。小日子的牛质量的确好,空载功耗低,带载发热也小,其实主要就是铁芯好。

网友:
一般。
220V插头焊线没有加强固定,布线略乱,较简陋。

网友:
这不就是老古董变压器充电器嘛   就一整流桥  输出直接用电瓶当电容器稳压     一脱离电瓶电压就飙升

网友:
看着很简单

网友:
确实比较简单,主要就一个变压器。

网友:
这种的很重吧

网友:
不错,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