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裕兴科技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5-06-07):
电动车充电器坏了,插上电池一直显示80%不充电,拆开看看做工用料如何。

楼主:
产地是天水市。。。对这个城市的东西印象等同于我们揭阳的电缆。。公司还叫绿普尔西普尔弟弟吗?还有防拆标签呢

楼主:
这螺丝真难找,一开始还以为是没螺丝的,后面翘了感觉不对劲才重新找了下发现了,还是不同螺丝。。不知道是不是翻新货,打开后看做工还可以的,有2个芯片的型号我拍出来了,没去查不知道是干嘛的,第二个比较模糊,尽力拍了,不知道看得清不,背后焊点倒焊的好像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地是天水市。。。对这个城市的东西印象等同于我们揭阳的电缆。。公司还叫绿普尔西普尔弟弟吗?还 ...

天水不是甘肃的吗?

网友B:
做工都是西普尔风格

检查下是否虚焊,线是否有断线,有显示说明故障不大

网友C:
有自动关机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天水不是甘肃的吗?

标签其实是天长市,楼主看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签其实是天长市,楼主看错啦

对,就是安徽天长。。没注意,我之前只要是那里的都是翻新货,不过胜在便宜,十块钱一个,也能用,就是容易坏,对电池有没有影响我倒不太清楚,我估计就是便宜的充电比较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自动关机的功能。

看不出哪里坏了。。

网友D:
感觉做工不咋的,还有,没看懂它那个显示电量的东西怎么来的,没看到显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都是西普尔风格

检查下是否虚焊,线是否有断线,有显示说明故障不大 ...

我只会测通断和量电压。。电阻有的通有的不通,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正常,目前ac是百分百正常的,dc因为零输出只测通断正常,应该这里没续航,我感觉可能是某个控制芯片坏了,它的症状是不插电池显示0,插电池显示80,但是实际dc端无输出,只有几毫安波动,我家插座是有显示实时电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做工不咋的,还有,没看懂它那个显示电量的东西怎么来的,没看到显示电路 ...

有,就在背面有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水不是甘肃的吗?

我搞错了,是安徽那个专门卖充电器的城市。。

网友E:
现在还有裕兴科技吗?20多年前结婚时买过裕兴的电脑VCD。

网友F:
这种做工称还可以?在我眼里就是很差,基本是保证能用的前提下最高限度的省成本

网友:
真干净,就那么几个元件,虽然用用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做工称还可以?在我眼里就是很差,基本是保证能用的前提下最高限度的省成本 ...

这样吗?我看网上卖的西普尔裸板也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有裕兴科技吗?20多年前结婚时买过裕兴的电脑VCD。

我都没听过。。

网友:
上次就给你说螺丝在标签下面,这种是不会用超声波焊接的。天长几乎垄断了市面铅酸电动车充电器的全部份额。无论是翻新,还是全新。

网友:
还显示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