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包获取未知设备IP的过程,讨论一下水星MIPC432W-4故障

楼主:
故障现象:通电后白光灯能随光照变化而开闭,能获取广播的ARP包,但是连不上。

白光灯开启

白光灯开启

来源是鱼上淘的剪线摄像头。看着价格不错,配置还行,想着买回来接线上去应该能用。
询问过厂家的技术支持,确定尾线对应T568B网线的线序,从左至右分别是T568B的12345678,即: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接好线上电测试能正常点亮白光灯

尾线定义

尾线定义

接线

接线

因为不知道IP地址,所以使用WireShark抓ARP的广播包,但是得到地址后,却始终ping不通。

简单说下获取未知设备IP的过程。

原理就是使用IP协议的设备,都会使用ARP协议向网络中广播自己的MAC地址信息,别的设备收到这个广播的ARP包之后,会记录到ARP表中,ARP表记录IP和MAC的关系。
因为ARP工作在OSI模型中的数据链路层(第二层),而IP协议工作在网络层(第三层),所以这个过程电脑不需要和设备在同一网段也能获取信息。

过程:打开任意一款抓包工具,指定抓包的网卡后,筛选出ARP的报文,观察有没有没见过的IP地址,这个地址就是接入的摄像头地址。

ARP抓包过程

ARP抓包过程

观察网口指示灯和报文发送时间,发现仅在广播ARP报文时,网口灯才会闪3下。

我的分析:既然能正常广播ARP包并能抓到,说明我的接线应该没有问题;能感应到光照强度并作出动作,应该主控也没有问题。

我在网上找到同款POE型号的主板图,找公司的修理工一起研究了一下,对比发现我的少了这么多零件,我的板子上少的应该是负责POE功能的吧,不会这么倒霉买到拆过这么多零件的板子吧?

主板背面及缺失零件位置

主板背面及缺失零件位置

POE款参考图

POE款参考图

上过热成像观察,没有发现异常的发热点;连接工程宝测试也是时不时能搜索到摄像头,搞不明白了,求助各位大神排故思路。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网友A:
直连电脑,设置成同网段能否PING通?

二○二五年六月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连电脑,设置成同网段能否PING通?

你好,已经是直连,且同网段了,用工程宝也连不上

网友B:
上录像机试试能不能搜到。
找摄像头对应的电脑客户端软件搜着看看。
论坛前段时间有人发的雄迈摄像头的软件,我就能搜到大华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录像机试试能不能搜到。
找摄像头对应的电脑客户端软件搜着看看。
论坛前段时间有人发的雄迈摄像头的软件 ...

你好,试过官方客户端了也不行,问题在于ping不通,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
杂牌的支持onivf的一般我用 CMSNVR这个软件都能搜到IP 但是有的走偏门  能获取IP 能ping  就是没有管理界面 得用专用软件配合使用或者使用专用手机软件才能设置

我之前去做事的时候拆了好多个   都是不知名小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