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KJIN REX-ZL-3白色功率插座

楼主(2025-06-07):
买了个功率插座
据说功能挺全乎的
十块钱出头
拆了给大家看看里面

丑话讲到前面,我就是来骗家元的
如果您家元富裕,就猛砸我吧,我要换螺丝刀,先谢谢了

这个品牌好像是个什么KJIN的
上海什么厂家生产的

最大2500W

前面板,感觉好像还少个东西呢,应该还有个透明蒙子吧,上面比如有品牌参数之类的,
尤其上面这两个洞,感觉好突兀

三棱铁螺丝

我这小批头磁性还好呢

下方两个螺丝, 上方用的卡扣

电线与插头片用的是压线帽

主板全貌了吧

无字大芯片

V9240,无晶振单相计量AFE芯片

KP303WG,电源芯片

电路板应该是个通用大板吧,补全零件就是高配吧

四个导电胶,一个大黑白屏

导电胶条能够拆下,面板上两个洞对应两个LED,但没安装
左侧还有两个,应该是背光LED

屏幕

屏幕

屏幕与面板结合良好

采用的模块化的插座,方便组装与更换

固定主板的四个铁螺丝

这个001应该是电流采样电阻吧

主芯片,无字
上面那个是蓝牙还是wifi的天线啊,添加上零件应该是个挺厉害的功能

电源线与主板采用的是焊接连接方式

没有什么毛边毛刺

装回,两个洞,越来越想这就是少个面板

插电就显示,真棒

功能挺多的
电压、电流、功率、频率、功率因数、电量、时间、金额、清零、小时、元、过载、过压、欠压、设置、密码
都是预置字体,其实可以理解成预置了一堆小点点

插上个灯,显示8.6瓦

与之前的对比,之前的有多少位就显示多少位,这个新的只显示1位小数

功率因数对比,旧的显示0.61,新的显示0.63

我的电脑,开机功率

开个软件的功率,我的电脑,是不是挺费电的

好了,没有了,就这些

感谢您的浏览

如果您有方便的家元,麻烦砸来,我要换螺丝刀,谢谢

网友:
U1主控芯片采用SSOP28封装,3脚为供电端,4脚为GND,查不到具体型号,可以参考:

也可以参考下边的拆解链接:

2024年初买的普彩PC-D20插座拆机并修复硬件bug

U4芯片为SSOP16宽体封装的HT7017电能计量芯片

U6为蓝牙芯片,型号应该为KT6368A

网友:
里面还行啊

网友:
唉!奈何也穷,砸不动呀

网友:
带蓝牙功能的?

网友:
没有电池么?不插电是不是时间不走了,再用要重新调

网友:
不错,至少不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只要准就值

网友:
应该还有个高配版本,带蓝牙,带继电器控制通断模块。

网友:
不错不错,不是电容降压

网友:
穷人路过,谁打发我一点

网友:
11.69¥包邮不错不错

网友:
M币?
就那么几个人有权和舍得打赏,发个帖子能得三五几十M币而已。
我基本不发帖了,没M币没动力,可能是我发的都是灌水帖吧。

网友:
竟然用了非隔离开关电源,比起足容降压强多了。
看你列举的设置,这个缩水版的固件和高阶版的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省了某些元件而已,继电器和压敏补上就能实现过载过压保护功能了,R18 Q1 D1也得补上才能驱动继电器。

网友:
有个继电器的位置,高配版的应该可以控制通断的。

网友:
做工不错,研究补全元件,功能强大。

网友:
你这电脑待机功率真大

网友:
看样子好像确实能支持2500W一样。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