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益定时插座, 二年没用一直吃灰!屏不显示, 拆完差点扔了!

楼主(2025-06-07):
这款品益定时插座,买来也有两年了,大概是双11或618的时候“囤货”囤来的。这个型号其实比较适合给电热水器用,只不过它不是16A版本。而家里那台阿里斯顿电热水器是16A插座的,所以这款插座一直没怎么用。另一个16A的品益定时插座一直服役至今。顺便一提,家里的阿里斯顿热水器用了11年了,到现在都没出过什么问题
回到正题。
最近天气热了,打算接个电风扇,结果插上电源之后,发现屏幕竟然不亮了……之前每次偶尔翻出来看,它的显示都还正常,我还在想这玩意怎么没有个关屏功能,好歹省点电。
这次真正想用的时候,它却“罢工”了。
拆开一看,发现里面的内置电池电压不到1V,原以为是电池已经报废了。

拆时固定螺丝的塑料柱断了一根,用AB胶补了回去。螺丝居然是三角的,公牛教的?

拆屏,发现牛屎

导线,线径真的挺细的,居然还标称支持2000多瓦功率。手头找不到游标卡尺,另外零线比火线还细一些

装回去后,180度的斜角去看屏幕,居然能看到一丁点微弱的显示。插到220V电源。几个小时过去,屏幕显示居然正常了,差点就扔了

现在拿来接电风扇凑合用吧。那种单按键倒计时的插座来得方便,一键设定,直观易用。拼某上六块钱包邮就能搞定一个。算了,省点钱!

网友A:
沒见降压电容,用上恒流源了?

网友B:
我买的用了半年多继电器就挂了。

网友:
没有电池也能用

网友:
猜计划性报废,好商品时代。

网友C:
就这货居然能在电热水器上用了11年,我怎么觉得不太可能呢

网友:
当时薅了好几个,给电瓶车充电,用谷电。

网友:
怎么对异形螺丝这么大敌意其实这是国标要求的。
时钟是镍氢电池供电的,你拔掉它也能正常显示。长期没用电池放空了,插上数小时电池充电恢复。

网友:
我的电池坏了,找了节剃须刀镍氢电池飞线塞里面,大半年没充电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货居然能在电热水器上用了11年,我怎么觉得不太可能呢

楼主说的是另一个16A的定时器

网友:
镍氢电池没电,充满电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品益的家里还有几个,都是电池嗝屁了

网友:
这种镍氢电池供电很坑

网友:
这里面自带的电池没电也能用吧。

网友D:
这是放太久了,电池亏空了,如果觉得充电慢的话,找一个锂电池正负极搭上去10秒钟左右,差不多就能显示出来字了,这时候插在220V上一晚上就行了,确保电池完全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见降压电容,用上恒流源了?

感觉这个方案是整流桥+电解出来,  紧接着根号2倍220V直流电压直接送去给牛屎供电了? 牛屎越来越先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放太久了,电池亏空了,如果觉得充电慢的话,找一个锂电池正负极搭上去10秒钟左右,差不多就能显示出来 ...

是的, 拆完装回后才发现的! 差点就扔了, 那电池比纽扣电池厚, 是什么来头?  感觉科技含量很高! 我好像没见过!

网友:
换个电容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用了半年多继电器就挂了。

以前的老款质量杠杠的,2018年2月在马首富家买的16A的, PY-16防雷款, 接电热水器, 一直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