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山地车前叉拆开做保养的难度是不是很高?

楼主(2025-06-07):
各位试过把前叉大卸八块,然后抹上鸡油么

拆前叉需要哪些专门的工具

这里有人试过给前叉做保养么

网友A:
整套换就了事,有什么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套换就了事,有什么好修的。

你会换前叉么

网友:
手是年轻人的手,手机是老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套换就了事,有什么好修的。

你是大土豪么

网友B:
抵挡车前叉里面就是一根弹簧,没啥需要保养的,高级一点的有锁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抵挡车前叉里面就是一根弹簧,没啥需要保养的,高级一点的有锁死功能

带锁死功能,主要是为了骑行速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锁死功能,主要是为了骑行速度么?

为了骑着省劲儿

网友C:
高档的为气叉,带线控锁死,上坡的时候锁死前叉避免泄力。和轮胎一样要补气的。

网友D:
折腾呗,看您 这不是已经都拆开了嘛
可着手头工具用,不够了再买
不过,一般不用鸡油,太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呗,看您 这不是已经都拆开了嘛
可着手头工具用,不够了再买
不过,一般不用鸡油,太肥

机油太肥么

图是视频里看到的,我还没拆过前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档的为气叉,带线控锁死,上坡的时候锁死前叉避免泄力。和轮胎一样要补气的。 ...

旋钮锁死的和线控锁死,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档的为气叉,带线控锁死,上坡的时候锁死前叉避免泄力。和轮胎一样要补气的。 ...

减震会泻掉多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档的为气叉,带线控锁死,上坡的时候锁死前叉避免泄力。和轮胎一样要补气的。 ...

气叉用气体代替弹簧么?

网友E:
弹簧的清洗更换润滑油,气叉就有更换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的清洗更换润滑油,气叉就有更换密封圈。

气叉维护更加麻烦?要经常打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太肥么

图是视频里看到的,我还没拆过前叉

机油不肥,鸡油肥

网友:
你的车我不清楚,当初我折我那个前叉的时候,我是买了个巨长的内六角,
因为车是个两手的,前叉已经差不多锈死了,把螺丝拆完,然后往下拔大柱塞拔不动,弄个支床铺的两米长的大棒子撬下来的
然后打磨好了又装上的

网友:
正常减震器应该加液压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钮锁死的和线控锁死,哪个更好?

一般线控更高级点,因为骑行中在车把上可以随时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