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小试CBM2199+HY 2D TLC强制半容量产

楼主(2025-06-08):
再接上文,用2199把手头8片14nm和4片16nm分别使用双贴板子加叠焊的做法拼成3个理论容量64G的2.0盘,这些颗粒都是以前烂固态拆下来的没法开足容的TSOP黑片,纯属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真是服了这些黑片。除了某些特定制程漏电之外,我并不认为正片海力士很烂,相反海力士正片的下限并不低,至少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非议,总有人拿拆机黑片或者写穿的正片说事。

回归正文,中途还遇上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将VCCQ跳到1.8V上,14nm的盘能开出来,重新拔插后光标就开始转圈,不出盘,跳回3.3v就可以正常认盘,当然认盘过程也不流畅,这个稍后再叙。但16nm的跳到3.3v上工具识别乱码,我以为主控问题或者是板子问题,重新贴来贴去好多次,最后电压跳回1.8v才能正常识别并量产,量产成功后再把跳线跳回3.3又不影响识别和读写,去你妈的蛋蛋,叠焊反复贴是真麻烦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扔掉这些烂颗粒

量产足容4个多小时结果写入跟安国一样只有5MB/S左右,所以还是选择强制半容开传说中的PSLC,量产结果如图,都是开出16G,容量很接近,但并没有定bin,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感。

量产后插入电脑识别过程很长,光标转圈十几秒,我的电脑中可以看到盘符,但没有容量,认盘后又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偶尔又可以很快速的认盘

单贴1ce用成品板子开半容写入有20m作为对比,结果叠焊4ce写入反而降低了,不知道是主控没交错对多ce处理不好还是板子画的不行,低速板没考虑登场阻抗之类,直接连上完事。

跑圈测试结果,有个盘读取明显不合理,也不知道为啥,不想折腾了

最后附上三个盘的全貌,没有合适的壳子,准备用热缩管套上,中间那个还能看到用黑油处理叠焊断腿的痕迹

网友:
速度还行...

二○二五年六月八日

网友A:
也是折腾,以前这些烂片还能练个手,现在直接扔,送人都不敢。烂泥扶不上墙,送出去过一阵坏了还能阴魂不散回来找你,人家心里估计还嘀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折腾,以前这些烂片还能练个手,现在直接扔,送人都不敢。烂泥扶不上墙,送出去过一阵坏了还能阴魂不散 ...

你要说好吧,足容都开不出来,你要说烂吧,我拆装这么多次,里面的数据校验也都能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说好吧,足容都开不出来,你要说烂吧,我拆装这么多次,里面的数据校验也都能过 ...

USB2.0 就是个速度啊

网友:
量产后插入电脑识别时间长,感觉是这个主控配特定颗粒的特性,不掉数据就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2.0 就是个速度啊

USB2.0的速度可不是这个,理论速度能到60呢,这个基本是最差那一档了,一般稍好点的也有4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2.0的速度可不是这个,理论速度能到60呢,这个基本是最差那一档了,一般稍好点的也有40左右吧 ...

能跑到40的2.0盘你见过几个?

网友D:
用低级扫描1开出来的容量要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跑到40的2.0盘你见过几个?

确实啊。看了这个帖子,我特地去淘宝搜索了一圈,被惊到了,我十几年前买的威刚优盘差不多150块钱,才32G,还没坏但很少用了,可是一对比速度,竟然现在的优盘啥进步都没有,就是价格降下来了而已.....
再说一个更震惊的,那个时候我就用过老板的优盘,写入是一百多的,USB3.0,现在大部分的优盘也是望尘莫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低级扫描1开出来的容量要大一些。

识别很慢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啊。看了这个帖子,我特地去淘宝搜索了一圈,被惊到了,我十几年前买的威刚优盘差不多150块钱,才32G ...

原生2.0盘能跑到20就可以了,只有个别主控配slc或者mlc正片才能跑到30,3.0盘放在2.0接口上才有跑30+的可能

网友:
探索精神值得敬佩,感谢分享,其实也是老闪存折腾的一种尝试。

网友:
我的闪迪芯片还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