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MC35-2菊水电源无输出,电压调不上去

楼主(2025-06-07):
手贱拆开研究,折腾冒烟了,一查坏了几个管子,换上去新的,没想到还是好不了。电压最大调整到1点几输出,但是一接电阻就会电压为0

咋整

网友A:
只有很低的虚电  说明并没有打开调整管 所以你得检查是不是之前的管子三个脚都直通了      导致高压反向进入控制电路了  从而导致换完虽然没有直接输出但是也不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很低的虚电  说明并没有打开调整管 所以你得检查是不是之前的管子三个脚都直通了      导致高压反向进 ...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很低的虚电  说明并没有打开调整管 所以你得检查是不是之前的管子三个脚都直通了      导致高压反向进 ...

现在就是要测运放好坏,但是说要拆下来测。这么多运放

网友B:
不是有两个电源吗,,对比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两个电源吗,,对比测量啊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