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隔壁小姐姐听到我客厅嗯嗯啊啊问我在干什么

楼主(2025-06-08):
我说我肚子痛啊,你帮叔叔买点药?她幽怨地说,你还是打针吧。我说真的吗,我倒是想打呢。

看来这开发商原配的入户门非得改造隔音,否则我哪天喝多了,“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啊。

第一是密封条,原来那种硬质的密封性不好,换中空带弹性的:

第二说是水泥砂浆灌门,这特么应该是指门框吧,门扇里灌还不重死?有人说往门里打发泡胶,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请教各位:如何均匀分布呢,从一个孔里伸进去射一坨,顾得了小姐姐就顾不到老婆啊?

第三,贴隔音棉。这个东西最好是在门里。但是出厂没有,现在不可能了。只能贴门内侧。问题挺多:

1.不好裁剪。用美工刀肯定不整齐。如图红圈就是难看了;

2.是否甲醛。大面积背胶,入户门不平的,很多地方粘不到,露出来部分有点担心挥发。

3.效果如何。看下图,材料说的天花乱坠,目测就是海绵表面加一层毛毡啊?当然,比纯一层毡的应该好一些。有试过的码友说说看:

4.还有一种蛋壳型。不带背胶,没有毛毡,软塌塌,恐怕更难贴整齐:

求科普,求经验。谢谢各位先!

网友:
通过增加声音传播的距离达到隔音的目的,然而没啥用,你这又不是精密装修

网友A:
门框确实只适合发泡胶

网友:
你设计的主题的引入很妙!

网友:
李老师说过,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网友:
从一个孔里伸进去射一坨,顾得了小姐姐就顾不到老婆啊?楼主好像在高速飙车。

网友:
楼主这台破车还在开啊?

网友:
[家居] 隔壁小姐姐应该修改为[居家] 隔壁小姐姐

网友:
都是被嗯嗯这个主题引进来的

网友:
OpenAI合作稳如磐石,联想丰富

网友:
我怀疑楼主在开车,又找不到证据。

网友:
可以搜搜静音间如何施工

网友:
发帖机器人和ai联合了嘛?还是调整颜色成都了?

网友:
最后那种好像专业隔音装修使用比较多,比如演播厅、录音室之类,但是这些都会带空气污染的,还是直接鞭打隔壁小姐姐吧

网友:
跟小姐姐一起合作嗯嗯啊啊的项目啊

网友:
楼主是个老司机。

网友:
最好门里面注满发泡胶,但比较困难

网友:
又见楼主新作依然浮想联翩,话说看到楼主更换门封胶条想起来三年前我换胶条翻车的往事,那是一个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时节、看着老旧的入户门想起来刚刚过去的严寒以及那时每天清晨门逢处的新结的冰霜以及门上的露水,看着刚刚到货的门封胶条就一咬牙动起手来,从此就踏上了不归之路,胶条拆旧、清理、换新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而后随手带门时发现老式门锁挂不住门了,原因是新胶条改变了门的缝隙也改变了锁舌的位置,此后锉舌孔用了半个小时,终于可以丝滑的带门了,以为大功告成了的第二天出门时用钥匙锁门却发现钥匙拧不动门插了(门扇周边的六点插锁)需要大力推门辅助上锁,至此再看这个用了快30年的铸成入户门就咋都不顺眼了,室内面漆很多锈点室外门底边一大块的漆皮也翘起脱落了,原本想弄好了胶条再重新除锈喷漆处理一下,至此万念俱灰直接找防盗门店看货交订金,一天后新门换旧门万般如意、心情大好下约了三五好友撸串小酌入夜方归。

网友:
她叫你去打针你怎么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框确实只适合发泡胶

门框打发泡胶主要是进一步固定。当然,隔音也会改善。操作也容易,几十公分就有注浆孔,原本是供水泥灌浆用的。

门体打发泡胶就难了,孔不多,打不到的地方多。还得注意别胶住天地勾。不知您有什么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