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神,一个十档调节的锂电洗车机电路板,触摸无反应,是哪个原件的问题呢?

楼主:
这个是一个有刷锂电洗车水枪的电路板,左侧数码管显示1-10档,右侧数码管显示1-99电量,两个弹簧触摸是左加右减档,M+M-接21V直流电机正负极,B+B-接21V电池正负极,K+K-接开关。正常情况下默认是一档,按下开关电机转动须按下开关后才可以触摸加减档,现在触摸没反应,屏幕始终显示一档,听电机声音也始终是一档,不知道是哪个原件损坏了?求指教

网友:
查一下mos管是不是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