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激光打印机翻车,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25-06-08):
硒鼓新换的,打印一直一次出多张纸,拆开倒腾了一下,再装就打不出黑色了,但是打耗材信息能显示,黄色也没有。请教大神什么原因?

网友:
出多张是分页器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激光彩色打印机不建议搞 耗材贵 结构负载

网友:
越修故障越多,大侠去帮忙的话,你会越来越忙,

网友:
激光彩色打印机玩玩。

网友:
橡胶是否老化

网友:
公司有台彩色的HP闲置着,四色墨盒太小了,即使用兼容鼓也贵,打印成本巨高,现在都用喷墨

网友:
打印机不好搞

网友:
应该是喷头接触点,看看

网友:
打印一次出多张纸,,,一般是分页的橡胶皮出问题,如是新机可能脏造成的,酒精清洁,,更换四组新硒鼓可能还要重置计数复位之类,,,建议请专业的人员

网友:
我也是拆开清洁擦了一下 再装上去新粉盒就无法识别了  换新的也一样

网友:
我认为彩打还用6色的喷墨比较好。便宜,效果好。但喷墨机的缺点,也是显而可见的。所以楼主如果不是专业的,就不要折腾了。现在照片送店铺打印也很便宜的。我过去也玩照片,好几台喷墨在睡觉呢,现在想穿了,不玩了。